单片机低功耗检测电池电压问题

楼主(2022-09-22):
产品关机后,单片机进掉电模式,检测24V电池的电压。
为了超低功耗的目的,有三种方案,
1单片机自带的掉电定时器唤醒后ADC检测外部电压,
2用超低功耗电压检测器
3用超低功耗比较器
不知哪个方案比较好。

休眠定时唤醒测压,期间有按键按下,程序不好写。

网友A:
肯定是内部定时唤醒可靠,但是大部分定时唤醒都有几十uA消耗,看能不能接受

网友B:
单片机自带的掉电定时器唤醒后ADC检测外部电压  我们一般是都是用这个做。

网友C:
唤醒后检测。一般MCU唤醒后打开ADC要10ms时间稳定(因为ADC有模拟电路),检测ADC时us级别的。比如睡眠是3uA,唤醒时3mA,只工作10ms又睡,一分钟醒来测一次,则平均增加电流 3000*0.01/60=0.5uA,则等效于耗电3.5uA。

网友D:
间隔时间检测就可以了。不测时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