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的导通压降最小的元件

楼主(2022-09-22):
可控硅 三极管 还有什么元件导通压降最小,最好没有导通压降,不包含继电器

网友A:
MOS管 场效应管(MOSFET)导通压降最小 可以自己选小一点压降就可以了。

网友B:
MOS管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三极管,晶闸管导通后的压降一般是固定的,MOS管导通时的导通特性是Ron,没有固定的导通电压,跟工作电流相关。

网友D:
MOS管没有固定的导通压降,但导通电阻是固定的,低压大电流压降可以做的很小,而且并管很方便

网友E:
没有导通压降最小的元件,因为没有人能测试完这个世界所有的器件。并且压降都是跟工作条件有关的。
电流小时,一般是MOSFET的压降小,电压高、电流大时(100V以上100A以上),一般是三极管、可控硅等等压降小。
为了用小的电流控制大的电流,所以出现了IGBT。

网友F:
任何元件都有导通压降,即便是继电器。
楼上说的是对的。预计MOS会好一点。

网友G:
VMOS  几毫欧

网友H:
MOS小管压降小,其实选择电路适合的就可以了,有些地方有压降反而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