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nrf24l01无线通信实验程序

楼主(2022-09-22):
/**************************************************
来源:参考网上
改写:NRF24L01+涡轮流量计
时间:
单位:
/**************************************************/

#include <reg51.h>                 //        51单片机通用寄存器地址库,52也部分通用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字符串功能函数库
#include <api.h>                 //        NRF24L01的SPI寄存器地址库
#include <LQ12864.h>         //        OLED屏幕功能函数库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uchar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int宏定义
sbit CE  = P0^0;
sbit CSN = P0^1;
sbit SCK = P0^2;
sbit MOSI= P0^3;
sbit MISO= P0^4;
sbit IRQ = P0^5;                           //射频接口配置

/***************************************************/
#define TX_ADR_WIDTH   32  // 32字节宽度的发送/接收地址
#define TX_PLOAD_WIDTH 26 // 数据通道有效数据宽度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 {0x34,0x43,0x10,0x10,0x01}; // 定义一个静态发送地址
uchar RX_BUF[TX_PLOAD_WIDTH];                 //定义接收窗口数组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                 //定义发送窗口数组
uchar box[TX_PLOAD_WIDTH];                          //定义过渡数据包数组
const uchar Chin[] = "Working ...";                //定义工作中标志数组
uchar flag;
uchar str[TX_PLOAD_WIDTH];                         //定义字符串数组
uchar bdata sta;
float Q,F,num;
sbit  RX_DR         = sta^6;
sbit  TX_DS         = sta^5;
sbit  MAX_RT = sta^4;                                 //配置NRF射频模块中断接口

/**************************************************
函数: init_io()

描述:
    初始化IO
/**************************************************/
void init_io(void)
{
        CE  = 0;        // 待机
        CSN = 1;        // SPI禁止
        SCK = 0;        // SPI时钟置低
        IRQ = 1;        // 中断复位
        memset(&str,0,sizeof(str));                          // 清空字符串数组
        memset(&TX_BUF,0,sizeof(TX_BUF));          // 清空发送窗口数组
        memset(&box,0,sizeof(box));                          // 清空过渡数据包数组
        TMOD = 0X15;//定时器计数器工作方式配置
    TH0=0;
    TL0=0;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 = 1;     //总中断打开
    ET0 = 1;        //中断运行
    ET1 = 1;
    TR0 = 1;    //运行控制位
    TR1 = 1;
}
/**************************************************/

/**************************************************
函数:delay_ms()

描述:
    延迟x毫秒
/**************************************************/

/**************************************************/

/**************************************************
函数:SPI_RW()

描述:
    根据SPI协议,写一字节数据到nRF24L01,同时从nRF24L01
        读出一字节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 i<8; i++)          // 循环8次
           {
                   MOSI = (byte & 0x80);   // byte最高位输出到MOSI
             byte <<= 1;             // 低一位移位到最高位
                   SCK = 1;                // 拉高SCK,nRF24L01从MOSI读入1位数据,同时从MISO输出1位数据
                   byte |= MISO;               // 读MISO到byte最低位
                   SCK = 0;                    // SCK置低
           }
    return(byte);                   // 返回读出的一字节
}
/**************************************************/

/**************************************************
函数:SPI_RW_Reg()

描述:
    写数据value到reg寄存器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char status;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SPI_RW(value);             // 然后写数据到该寄存器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Read()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一字节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
          reg_val = SPI_RW(0);        // 然后从该寄存器读数据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reg_val);            // 返回寄存器数据
}
/**************************************************/

/**************************************************
函数:SPI_Read_Buf()

描述:
    从reg寄存器读出bytes个字节,通常用来读取接收通道
        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
         pBuf[i] = SPI_RW(0);                // 逐个字节从nRF24L01读出
        }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SPI_Write_Buf()

描述:
    把pBuf缓存中的数据写入到nRF24L01,通常用来写入发
        射通道数据或接收/发送地址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 i;
          CSN = 0;                    // CSN置低,开始传输数据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同时返回状态字
          for(i=0; i<bytes; i++)
            SPI_RW(*pBuf++);        // 逐个字节写入nRF24L01
          CSN = 1;                    // CSN拉高,结束数据传输
          return(status);             // 返回状态寄存器
}
/**************************************************/

/**************************************************
函数:R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接收模式,等待接收发送设备的数据包
/**************************************************/
void RX_Mode(void)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使用和发送设备相同的发送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射频通道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TX_PLOAD_WIDTH);  // 接收通道0选择和发送通道相同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 数据传输率2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接收模式
          CE = 1;                                            // 拉高CE启动接收设备
}
/**************************************************/

/**************************************************
函数:TX_Mode()

描述:
    这个函数设置nRF24L01为发送模式,(CE=1持续至少10us),
        130us后启动发射,数据发送结束后,发送模块自动转入接收
        模式等待应答信号。
/**************************************************/
void TX_Mode()
{

        CE = 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入发送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为了应答接收设备,接收通道0地址和发送地址相同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写数据包到TX FIFO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自动应答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接收通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a);  // 自动重发延时等待250us+86us,自动重发10次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20);         // 选择射频通道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f);    // 数据传输率2Mbps,发射功率0dBm,低噪声放大器增益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CRC使能,16位CRC校验,上电
        CE = 1;
}

/**************************************************/

/**************************************************

/**************************************************/

/**************************************************
函数:Check_ACK()

描述: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函数:display()

描述: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float i)
{
sprintf(str,"%4.2fL/min",i);                 // 将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格式处理,打印成不超出屏幕宽度的十进制浮点数
OLED_P8x16Str(32,4,str);                     // 将打印好的数据显示在屏幕上
sprintf(box,"%4.2f",i);                         // 将计算得到的数据进行打包处理,打包成适合发送的
strcpy(TX_BUF,box);                                 // 将打包好的数据递送到发送窗口
}

/**************************************************
函数:KeyButtons()

描述:
    发射模式并且检测是否发送,发送一字节数据
/**************************************************/
void KeyButtons()
{

        TX_Mode();                        // 把nRF24L01设置为发送模式并发送数据
        Check_ACK(1);               // 等待发送完毕,清除TX FIFO

}
/**************************************************/
/**************************************************
函数:read()

描述:
    水流量数据采集函数
/**************************************************/
uint read()
{
        uint t1,th1,th2;//读两次高位,两次高位一样说明没有低位进位,读数更加精确。
        uint val;
        while(1)
        {
           th1 = TH0;
           t1 = TL0;
           th2 = TH0;
           if(th1==th2)
           break;
        }
        val = th1*256+t1;         //th1为高8位,t1为低8位
        return val;  //返回计数值,为频率值
}

/**************************************************
函数:main()

描述: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_io();                      // 数据内存以及NRF射频系统初始化
           OLED_Init();                      // 屏幕函数初始化
           OLED_P8x16Str(0,0,Chin);          // 显示工作中标志
           OLED_P8x16Str(0,2,"Collecting data");        // 屏幕显示数据采集中
           while(1)
           {
                display(Q);                                        // 进入数据采集并且显示到屏幕上
        KeyButtons();                                // 对NRF系统模式进行设置,并且发送数据
                 if(MAX_RT)                                        // 数据发送完毕标志
              {
                   SPI_RW_Reg(FLUSH_TX,0);         // 发送窗口数据清零
                 }

       }
}

void T1_time()interrupt 3                //计数器/定时器0中断入口
{
   TH1=(65536-45872)/256;  //计时50ms
   TL1=(65536-45872)%256;
   num++;
   if(num==10)    // 0.5s更新一次数据
   {
           num=0;
           F=read();    //每间隔0.5s读一次计数器0,该值为频率。计算出Q后立即把计数器01清零重新计数
           if(F>0)
        {
         Q = (F+3)/8.1;  //流量计传感器频率-流量转换公式
         TH0=0;
         TL0=0;                    //计数器清零
        }
        else
         {
                Q=0;       //如果不加,则Q!=0;
                TH0 = 0;
                TL0 = 0;   //计数器清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