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2-09-22):
R4的分压点在0.6V, 当V2电压达到2V时,三极管直接饱和导通,不要经过放大区,是不是R3可以不用加。
换句话说,基极电压达到0.6V,直接饱和导通,不加基极限流电阻。

网友A:
上图中,那个可调的分压电阻就是基极电阻,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不加R3。
下图中,得看三极管开启电压是多少了,正常情况不加可能烧三极管。
是你们老板要让你省那零点几分钱的电阻吗?

网友B:
三极管从截止区过度到饱和区,不经过放大区,你如何跨过去?

网友C:
不加基极限流电阻,假设电位器调到输出2V,如果这个2V的电流可以很大,则三极管烧。

网友D:
说白了就是把三极管作为开关管,限流电阻是必须的,三极管BE极看成二极管,假设压降固定,那就相当于一个"电压源",电源也是个电压源,理想情况下只要电源电压大于三极管的"电压源",就相当于两个电压源之差的电压源短路,电流就是无限大。现实不可能是理想的,不可能刚刚好,所以电阻是必须的,因为电压差要加到电阻上。当然三极管内部也是有电阻的,但电阻相对较小且差异大,不加限流电阻很容易烧,当然你也可以用电流源。

网友E:
只要你能够确保R4调节过程不出现意外,R3确实可以不要!但不可能每次都能够不出意外,所以,R3最好不要省略。

网友F:
如果把三极管改MOS管就不会出来这个现象了。

网友G:
很糟糕的想法:
1、Q1是否饱和,取决于基极电流,而不是0.6V电压(达到0.6V就饱和,这个概念是错的!!!)
2、本电路,电大Ic是:24V/103k = 0.233mA,假设Q1的放大倍数是50,则当Ib=0.233mA/50=4.66uA时,Q1就饱和了。(不取50,取其它值道理一样)。
3、Q1的基极是二极管特性,以经验来看,加0.4V,Ib就可以取得4.66uA以上了,即使得Q1饱和了。
学习三极管,要理解它的放大原理,而不是记了个0.6V,想一下0.6V又是如何来的,为什么是0.6V呢?
建议:再仔细读一读,三极管原理。
读完后回答一下,如果给基极加1V电压,基极电流有多大?加0.3V呢?
能回答出来,进步就很大了,下次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