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采样问题

楼主(2022-09-22):
U14供电5V  ,U16供电3V, A点分压最高2V,为了保证10K电位器不影响B点ADC的电压,R26和R23能不能取值1K以内。为什么电阻取值越小,采样电压范围越小,输入超过1V,就不成线性了

网友A:
电位器调到0时,运放被短路到地,B点必=0。
在电位器上串一个电阻,如1K,这样即使调到0,也有1K的电阻,就不用担心B有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