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形上的毛毛刺是怎么出现的?如何消除

楼主:
在图片上可以看到有很多毛毛刺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 。各路高手看到的给些建议
电路是单片机+5v电源+12v电源+DAC芯片   通过程序输出三角波形     在波形上和低电平上都有这些毛毛刺

网友A(2022-09-22):
数字电路的干扰,电源退耦没做好。

网友B:
有其他信号的干扰,加个滤波器

网友C:
加小电容,慢慢试能优化;优化线路也可以的

网友D: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按照指点试试

网友E:
示波器高级 看见的细节比较多。

网友F:
很简单:
1、开电源,但不让CPU工作,看看波形如何。
2、不开电源看看波形如何。
这样就知道……

网友G:
先看一下是不是你程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程序的问题
先写一段代码,一直输出1.50V或者其它的某个恒定电压,不要其它的任何操作,只输出一个电压
再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的
如果还是有干扰,那就看一下电源和数字电路的干扰方面的

网友H:
这示波器,多少?

网友I:
电源问题可能性较大  特别是不好的开关电源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示波器,多少?

很便宜的,二手两万就能到手了

网友J:
可以加个三极管,利用三极管自身的响应速度达到高质量滤波

网友J:
三极管滤波电路

网友K:
1.查一下你的电源
2.改用电池供电(进行电路调试和优化)

网友D: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几天练习科三  昨天考完试。看到大家给的建议很开心,这个示波器2万二手的,单独测量12v和5v电源文波没有问题,切断12电源,只有5v供电  dac输出波形没有毛刺;12v供电的功率放大器链接进电路,就出现毛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