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可控硅触发不受控?

楼主(2022-09-22):
如图做了个板,可控硅通电就导通,断开三极管的B基和工作电源也不行,非要断开可控硅个触发脚才可以,现在向各位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把这个帖子仔细看一遍: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你把T1、T2弄反了。

网友B:
你这个图真的看不懂。难道通电不烧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真的看不懂。难道通电不烧元件?

看到那个MOTOR AC吗?这是一个同步电机,兼做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帖子仔细看一遍: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2和3连上是没错啊!对换就怎么样也触发不了。

网友C:
是不是电机电感太大 导致电压和电流不同相. 可控硅只有断开触发 并且流过它的电流降为0才能关断.

网友D:
楼主还是认真学习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吧,你的电路狗屁不通。双向可控硅触发是要T1与G之间有大于3V电压,你的T1与G电压不知道都少?特别是G,在三极管不导通时相当于悬空。

网友E:
2个错误,1.T1,T2接反;2.参考电位比对,负向触发,参考电位应该是VCC而不是GND,

网友E:
对于双向可控硅的应用,你只要记住这一点:触发电流是G-T1之间的电流,这个电流可以为正,也可以为负。

网友F:
这个电路带【火】工作,调试不安全,对楼主来说,对交流电压的分析也复杂了一些。
建议:先去【火】,这样单纯一些,分析就方便一些了。
去【火】:驱动、运放电源用隔离低压电,与交流电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