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60V锂电池充电器充电管理芯片

楼主:
一款60V锂电池充电器充电管理8脚芯片,型号被擦除了,1脚接5V电源,8脚接地,2脚接充满指示灯和控制风扇的三极管基极,4脚接4脚光耦的2脚,有哪位大佬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网友A(2022-09-24):
MCU实现的吗?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mcu,按管脚电源端和接地端有点像mcu

网友C:

不用那么复杂,最简单的方法是采用LM5116组成恒流恒压电路,充电时调整好最大充电电流和最高充电电压,就会实现先恒流再恒压的自动充电过程,这种方案我用了近五年了,非常简单可靠。下面是应用电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