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位运算头文件

楼主(2022-09-22):
一个位运算头文件,操作第几位,可以使用变量

BIT.H
char bits[9]= {0,1,2,4,8,16,32,64,128};

//v,需要设置的字节,
//b,要设置第几位,从 第1 位开始
#define BIT_SET(v,b) (v)|=bits[b]
#define BIT_CLR(v,b) (v)&= ~bits[b]
#define BIT_GET(v,b) (v)& bits[b]

//ex.
//char c=6,t;
//BIT_SET(c,6); // c 的第6 位设置 1
//BIT_CLR(c,2); //c 的第2位 清 0
//t= BIT_GET(c,2);  读取c的 第2 位//

楼主:
好用,欢迎使用

楼主:
增加一个 某位取反运算

#define BIT_REV(v,b) v^= bits[b]  //把v 的 b位取反

网友A:
宏指令头文件 不能这么写的……
宏指令的目的是: 在不影响运行效率的前提下, 使指令的易读性提高。
前提是不影响运行效率。这一点非常重要。

#define BIT_SET(v,b) (v)|= 0x01<<(b)
#define BIT_CLR(v,b) (v)&= ~(0x01<<(b))
#define BIT_GET(v,b) (v)& (0x01<<(b))

把这3个和你写的3个编译后 用实例对照看看, 比较一下代码大小,和执行速度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指令头文件 不能这么写的……
宏指令的目的是: 在不影响运行效率的前提下, 使指令的易读性提高。
前 ...

左移运算效率高 还是 直接取数 效率高

网友B:
99%的单片机应用不需要考虑效率,在大量使用延时函数的时代谈效率可笑,对于编程来说熟悉什么语句就用什么语句,自己会写最重要,至于那种语句效率高无需理会,少用延时函数效率最高,还有想要速度快,提高主频就行,理论上24M主频比12M快1倍,再怎么优化语句,12M主频快不过24M主频(指整个程序,不是单独某个语句)。提高主频谁都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移运算效率高 还是 直接取数 效率高

就 你举的 三个例子来讲, “左移”效率高,  因为,没有“左移运算”,编译的时候,已经是结果了  实际程序运行没有“左移”这个动作。  而你查表是实打实的要去查的。
宏,不是编程,好的宏,应该不是增加MCU额外的工作,而是增加 代码的易读性。
否则的话,没必要写宏,写函数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 你举的 三个例子来讲, “左移”效率高,  因为,没有“左移运算”,编译的时候,已经是结果了  实际 ...

宏命令中左移运算直接给出结果,宏命令只是编译前的字符替换

网友C:
好用,还有别的方法,也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