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判断一个数中"1"的个数的多少,有没有什么高效的算法

楼主(2022-09-22):
最近在搞一个择多算法,用于无刷电机的过零检测,参考了PIC的代码,原理大概是这样的
每10uS读取一次过零端口的状态,然后把端口的电平保存,并左移一位,然后再进行比较,检测这个数里面1的位是多少,用来检测当前端口的电平,实际上就是一个滤波
if(IO) a |=0x01;
a <= 1;
a是个8位数,这样一来,在读取8次之后, a 就是一个完整的8次的IO状态了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什么高效的算法,能快速的检测 a 里面"1"有多少个,或者是说,快速判断 a 里面"1"的个数超过6个
这个又不能用比大小,因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0111 1111 或者是 1111 1110,或者其它的组合
这两种情况都是超过了6个"1"的
PIC的方法是只比较3个位,用的是数组的方式,但这种方法在低转速的时候,有时候会检测到假的过零事件
先谢谢了
有什么其它关于无刷电机知识的,也可以相互探讨一下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查表的事情吗,常规256字节的表,半字节4位查就是16字节的表

网友B:
计算一个32位数字x含有1的个数:
x = (x & 0x55555555) + ((x >> 1) & 0x55555555);
x = (x & 0x33333333) + ((x >> 2) & 0x33333333);
x = (x & 0x0F0F0F0F) + ((x >> 4) & 0x0F0F0F0F);
x = (x & 0x00FF00FF) + ((x >> 8) & 0x00FF00FF);
x = (x & 0x0000FFFF) + ((x >> 16) & 0x0000FFFF);

在 Hacker's Delight 2nd Edition一书的§5.1,你自己看去吧。

网友C:
if(IO)
{
a |=0x01;
b++;
}
a <= 1;

直接判断 if(b>=6)  不行么?

网友D:
还真没想出太好的办法,对于数位数,我是这么弄的:Count=(a&0x80)+(a&0x40)+...+(a&0x01)  然后看看Count是几了。还有人直接位运算但我老是编译不过。

网友E:
// **********************************************
u8 bdata CompDat = 0;
sbit Data0 = CompDat^0;
sbit Data1 = CompDat^1;
sbit Data2 = CompDat^2;
sbit Data3 = CompDat^3;
sbit Data4 = CompDat^4;
sbit Data5 = CompDat^5;
sbit Data6 = CompDat^6;
sbit Data7 = CompDat^7;
u8 CountBit1(u8 Dat)
{
        u8 Result = 0;
        CompDat = Dat;
        if(Data0)Result++;
        if(Data1)Result++;
        if(Data2)Result++;
        if(Data3)Result++;
        if(Data4)Result++;
        if(Data5)Result++;
        if(Data6)Result++;
        if(Data7)Result++;

        return Result;
}
// **********************************************
u8 CountBit2(u8 Dat)
{
        u8 Result = 0, Mask;
        for(Mask = 0x01;Mask!=0;Mask<<=1)
        {
                if(Dat&Mask)Result++;
        }
        return Result;
}

STC89C仿真结果

STC15W仿真结果

网友F:
在 if(IO)  后加一个语句,新增一个统计变量 然后自增, count++; ,满8次后等你赋值a=0时同时把count=0;不就解决了,没必要在后面再去计算吧

网友G:
这个简单的方法我昨晚看帖就冒出来了,楼主不可能想不出来,我估计楼主是要判断已经生成后的a,也就是判断任意一个数(一个字节)里1的个数,要极简的方法我没想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就是查表的事情吗,常规256字节的表,半字节4位查就是16字节的表

查表真的快

字节592-586=6步
半字节607-592=15

网友H:
肯定是要一个中间变量来计算的,一个是和楼上一样,每次进行a判断时b自增,要么就最后用循环判断a
for(i;i<8;i++)
{
    if(((a >> i) & 0x01) != 0)
    {
        b++;
    }
}

网友I:
查表最快,我常用到这个判断,类似权重滤波。256个字节的表而已。

网友J:
int bitcount (unsigned int n)
{
    int count=0 ;
    while (n) {
        count++ ;
        n &= (n - 1) ;
    }
    return count ;
}
这是我前段时间在另外一个论坛上看到的 作者是 cnxh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简单的方法我昨晚看帖就冒出来了,楼主不可能想不出来,我估计楼主是要判断已经生成后的a,也就是判 ...

因为,任何其他可能用的方法, 都不会比  if(IO)  的时候,顺便 b++ 来的更 “简” , 所以,我才探讨性的,问一下搂主,是基于什么原因,不能用这个方式。我从来没有认为搂主想不出这个方法。

网友K:
if(IO){
        a|=0x01;
        cnt++;
}
if(a&0x80) cnt--;
a=a<<1;

网友L:
统计数据data中1的个数:counter = 0;  while(data)  {  data &= data - 1; counter++;  },循环次数等于置1位的个数,代码实现,除了查表想不出比这个效率高的方法了。

网友M:
如果a不是数组的话可以判断a是否=127即可就这么简单,a可以这样去算,a=0;if(a==0)++a;else a=a*2+1;

网友N:
要高效嵌入汇编,C的位操作不方便。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计算一个32位数字x含有1的个数:

相见恨晚的神书啊,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

网友O:
引用 网友B:
计算一个32位数字x含有1的个数:

此书中文译本
hacker's delight(中文版)
自行网上搜索获取

楼主:
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不好意思了
这是一个过零检测的滤波算法,因为在过零的时候,会有波动,比较器会一下子输出1,一下输出0
那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检测出实际的过零的时间,就是说检测比较器什么时候是"真实的从0变成了1"
这中间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的吧:000000000   10101010110110  111111111
中间那一段就是波动的时候
你不能简单的累计有多少个1,比如我定时器定时是10uS,如果都累加的话,当条件符合的时候,距离的真实过零点已经过去了60uS这在无刷电机中时间太长了
择多算法真实的过程是这样的:每次都比较一下这个数中和0和1
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判定为过零:前面的数有超过一半是0的,后面的数超过一半是1的,就认为是有效的一次从0变成1的过程
有时间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算法,后面部分有代码,我只是想升级一下而已

网友N:
如果有现成算法,那意味着大部分人都已经无法升级这个算法,除非是数学天才。

网友P:
对于过零检测我用外部中断IO口检测,IO口有跳变马上进入中断,反应最快,比定时检测快。

网友Q:
1、一个方案是有0:则作过0处理。响应快,易受干扰。
2、另个方案是,出0后,再有连续N个1:则作过0处理。响应慢,不易受干扰。当N=1时,就是方案一。
楼主可以根据设计的目的,选择N。
另一个要间,是采样的间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P:
对于过零检测我用外部中断IO口检测,IO口有跳变马上进入中断,反应最快,比定时检测快。

那是有霍尔的
没有霍尔的,哪能一有中断就处理呀
换相一次之后马上就有一次中断了,如果是低转速有电机,电感量会大点,能有三四的假过零
再到真实过零的时候,新西达电机好点,一般只有一次或者两次波动而已,其它的电机,能有全十多次过零事件
不滤波哪里行呀,IO中断我也用过,感觉好像不怎么好,1万/分之后就开始一顿一顿的,电流也开始莫名的大了,估计就是换相上面的问题
我都烧了快10片IRS2101S了,之前没管列死的问题,估计就是中断频繁错误换相搞坏有,现在,加入死区控制了就好点了

网友P:
过零检测不准确那时硬件的问题,加一组低通滤波就可以解决,过零检测必须是过零才发出信号,如果发出错误信号是硬件问题,更改硬件而不是改程序。单片机编程必须要懂硬件的,单纯懂软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过零检测不准确那时硬件的问题,加一组低通滤波就可以解决,过零检测必须是过零才发出信号,如果发出错误信 ...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无感无刷电机?
无感无刷电机过零点波动很大的,就算是加了一个104电容也是会有波动的
电容不能加太大了,不然过零滞后时间就太长了
转速1万多的电机,有的100uS就要换相了,人家商用电调连滤波电容都不加的
10万转速的话,过零滤波,PWM调整,换相,定时器计算都要在十几uS之内完成了
所以,要速度快呀,像那种几十行代码的,低转速还行,高转速就不行了
论坛上有的程序,我试了,1万以下转速还行,超过就不行了

网友P:
需要速度用STM32高主频单片机。不过硬件不行靠软件只能够自己玩玩,电机能够转动而已,其他的就谈不上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没有把问题说清楚,不好意思了
这是一个过零检测的滤波算法,因为在过零的时候,会有波动,比较器会一下 ...

大概的理解了你的目的. 你看对不对?
你定时器中断, 每10us(假定时间) 读一次 IO,存入变量 a, 变量 a 永远只保存 最后8次的 IO 状态, 然后,你希望通过分析 变量 a 知道, 最后8次 是否 有6个以上的1。

如果我上述理解正确的话,个人觉得应当从源头直接开始分析,而不是去分析变量a, (由于你只说是参考PIC,不知道你实际用的什么单片机,我就当51吧,反正你能看明白)
a<<=1;
if(CY)   b--;
if(IO)
{
      a |= 0x01;
      b++;
}
// b的值永远和  变量a中 1 的个数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的理解了你的目的. 你看对不对?
你定时器中断, 每10us(假定时间) 读一次 IO,存入变量 a, 变量 a 永 ...

不只是只要判断有多少个1,还得判断有多少个0,用来检测IO从0变成1的一个点
或者是从1变成0
实际上就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检测
但因为速度要求太高,而且IO波动过大,又不能漏掉太多,不然会错过"真实的"过零点,处理时间并不多,就不能用什么复杂的算法
当然,这个是现在暂时用的办法,以后就用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需要速度用STM32高主频单片机。不过硬件不行靠软件只能够自己玩玩,电机能够转动而已,其他的就谈不上了。
...

无刷电机不要什么高深的硬件呀,一般的就行,有入门的基础就行
而且,TI早就有现成的硬件电路了,下载直接打开就行了
有AD格式的,打板就能用了

网友R:
查表最快了,计算慢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只是只要判断有多少个1,还得判断有多少个0,用来检测IO从0变成1的一个点
或者是从1变成0
实际上就是上 ...

因为  b 就是 变量a 中1 的 个数。
所以,8-b  就是变量 a 中  0的个数。

之所以  建议你 if(IO) 的时候 就记录 1/0 的个数,主要是为了 把时间 分摊到每次 检测 IO 电平的时候。既 每次定时器中断的时候 只需要 ++ -- 一次, 也就是 花费两个 时钟,当真正满足你设定的条件时 是 1个时钟 就出结果了, 真正做到最快响应。 反正,不管用什么方式去 判断 a 里面有多少 1/0  就算用 查表,最少也要用 十几个时钟。当然你如果用汇编查表能快点,不过,你不是抛弃汇编了么?所以,也就不考虑了。

横看竖看要在 a 里面的 1 的个数达到标准时,你最快的速度能够知道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也就 b++; b-- ; 最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  b 就是 变量a 中1 的 个数。
所以,8-b  就是变量 a 中  0的个数。

不是要看个数达到标准的
是要看什么时候出现从0变成1的真实时间点,这才是重点,我之前没有描述清楚
用b++或者b--都会出现0x00和0xff的,因为无刷电机只有过零点才出现变化,其它时间,它会一直是0或者1
if(IO)
{
      a |= 0x01;
      b++;
}
在没有到过零点的时候,假设IO一直是高电平,b就会有一个从255变成0的过程,低转速的时候,换相时间是比较长的应该是会超过255*10uS=2,55mS
PIC那个方案,用新西达电机能跑1万/分的转速,因为电源没有大于5A的,改天换个大电流的试一下能到多少
这个问题只是讨论一下,以后肯定是要用ADC来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要看个数达到标准的
是要看什么时候出现从0变成1的真实时间点,这才是重点,我之前没有描述清楚
用b+ ...

我想,我在28楼的回复,你可能没仔细看。或者,浏览器缓冲的关系,你这里没有刷出来。我再贴一遍吧,

代码如下:
a<<=1;
if(CY)   b--;
if(IO)
{
      a |= 0x01;
      b++;
}

你说的 255变0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 b永远在 0~8 之间, 也永远等于 a 里面 1的个数。
如果你长时间的 高电平, a= 0xff    那么b 也是 = 8, 你长时间的 低电平, a=0x00, 那么 b 也是 = 0; 这是完全同步的。 和你 把 a 拿去做任何算法 计算有多少1 是完全吻合的。

当然,我不是强迫你用这个方法, 只是我觉得可能 你没完全理解  这个代码的记录原理,跟你再说明一下而已。

网友S(2022-10-22):
用 汇编 写  ,不是更快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S:
用 汇编 写  ,不是更快吗?

你这问题说的……,人家好不容易抛弃了汇编,你让人家吃回头草?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 汇编 写  ,不是更快吗?

我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传出"汇编比C快"的说法的
网上说的汇编效率比C高,那得是汇编写得好的
汇编写得不好的,堆出来的代码,效率要比C慢的
这个帖子讨论了很多,我再说一次吧
我只想从多个抖动中快速的找到真实上升沿或者是下降沿,检测BLDC无刷电机的过零点
论坛上,网上都有教程,但很多是低速的,高速的效果都不怎么好

网友A:
楼主是需要多快的响应速度呢?还是这个响应速度是动态可变的?比如你采样的速度是多少,出现多少个连续的0或者1就认为信号已经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需要多快的响应速度呢?还是这个响应速度是动态可变的?比如你采样的速度是多少,出现多少个连续的0 ...

不是多少个0或者多少个1的问题
而是一个从0变成1,或者是从1变成0的真实时间
其实就是无刷电机过零检测
10uS一次采样,那么,检测的过程也就1-2uS左右吧,时间太长,会影响到10uS的周期,而且,主程序还要一些时间呢
现在暂时是用ADC来检测了,等到以后有时间了再改进一下这个程序

网友T:
给你个参考代码
MOV R2,#8
                        MOV R3,#0
                LOOP:RLC A
                        JC $+4
                        INC R3
                        DJNZ R2,LOOP
                        RET

最后R3返回的值大于16,就是1多于0
调用这个子程序一共花费54个指令周期,
如果你不用循环体,把代码写长一点,那么31个指令周期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需要多快的响应速度呢?还是这个响应速度是动态可变的?比如你采样的速度是多少,出现多少个连续的0 ...

没错的,我问的就是过了抖动区,就是连续的0和1了。那么,多少个连续的0或者1可以认为是确切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的,我问的就是过了抖动区,就是连续的0和1了。那么,多少个连续的0或者1可以认为是确切变了?

要这么简单就好了
假设抖动3次,你再以检测到两个1,就判定为一个上升沿
那么,最坏的情况就是,在第一次抖动的时候,就已经是过零点了,再经过后面4次,就是40uS,等于是你判定为过零的点的时间,比实际的时间晚了40uS
这个在低速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但在高速的时候,两次过零之间的间隔也才100uS甚至更少,根本就检测不到正常的过零点
而且,这个抖动并不是相对固定的,在低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几十次的抖动,但在高速的时候,可能没有或者一两次抖动,这是我用示波器看过了的
不过,现在我用ADC来检测了,效果相对要好点
我只是想知道一些算法而已,因为马云家卖的驱动板,人家也是用比较器检测过零的,人家一样能做到近10万转/分的转速,有点好奇,但网上也是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相关的代码

网友U(2023-01-28):
查表浪费内存空间,循环语句浪费时间,还是Verilog划算:
module main(
        input [7:0] in,                        //字节输入
        output reg [3:0] out                //二进制1的数量
);
reg [2:0] i;
always @(*) begin
        i = 3'd0;
        out = 4'd0;
        repeat(8) begin
                if(in[i]) begin
                        out = out + 4'd1;
                end
                i = i + 3'd1;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I(2024-07-25):
查表最快,256个字节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