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数据手册问题

楼主(2022-09-23):
三极管参数里没有最大基极电流,是不是VBE电压再高,只要加合适的限流电阻,都可以。
在不知道放大倍数的情况下,想要三极管达到饱和导通,基极电流可以加很大都可以

网友A:
现在万用表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很方便。再者,选择基极电流时过饱和一点点即可,最好不要深度过饱和,这个退保和时时间就长,在有速度要求的应用场合就不合适了。

网友B:
只作为开关可以,但深度过饱和开关速度快不了

网友C:
基极就是个二极管特性的电路,计算很简单的。
基极电流Ib乘放大倍数=Ic,如果Ic能成立则工作于放大区,不能成立则工作于饱和区。
例如,计算的Ic=50mA,集电极电阻=1K,则电阻上压降=50mA*1K=50V,可是你给出的电源只有24V,也即电阻上压降不可能超过24V,这时三极管工作于饱和状态。如果电源电压是60V,则三极管上还可剩余10V电压,这时三极管就工作于放大状态。
此例说明,Ib一定时,饱和还是放大,取决于三极管CE之间有多大的电压。一般>0.3V可视为放大,<0.1V可视为饱和。在此区间内,可视为临界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