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们这个CD4069组成的太阳能充电器Proteus仿真电路是哪里有问题吗,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9-23):
楼主用4096的两个单元组成RC振荡器,另4个单元并联驱动MOS管。电路原理没有问题,但仿真可能不会成功。protues只认4096的逻辑属性。

网友B:
充电电压必须高于电池电压一定值才能充进去

网友C:
问题大了去了,反馈都没有,怎么稳压,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可不是固定的,小功率随便找个开关电源芯片就行了,电路都是很成熟的了,看要求buck boost sepic ...都行

网友D:
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4069 在 protues里面不能这么用,  你要做振荡器要用40106

网友E:
注意做好对场效应管栅极的保护,对电池要保护过压。

网友F:
R2*C2的取值可能偏小,导致频率偏高,有可能超出MOS管的响应范围

网友G:
U1A和U1F组成的振荡电路能起振吗?

网友H:
无控boost电路,那么多开关电源控制器不用,找个不可控电路有意思吗?

网友I:
错误较多啊。
一是没有充电电压反馈,会把电池充坏。
二是放电法调控遇到大功率太阳能板会烧管。
三是振荡电路也有问题。1M电阻必须与U1:A并联,通过负反馈使非门变成放大电路,第二个非门U1:F输出端电容必须连到第一个非门U1:A的输入端,形成正反馈才能振荡。好好学习基本知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I:
错误较多啊。
一是没有充电电压反馈,会把电池充坏。
二是放电法调控遇到大功率太阳能板会烧管。

振荡电路没问题!R1是保护电阻,通常取值约2倍以上R2,不过有变形电路R1取值为0的。R2*C2决定振荡频率。作为太阳能电池补充充电,电路可能不需要稳压与反馈电路,这个要看太阳能电池的输出和日照情况,当然,增加必要的保护稳定措施肯定会更可靠。电路的问题可能是元件的取值问题,重点考虑R2,C2,L1,D1这4个元件,D1建议用肖特基二极管1N5819或者其他型号的,高频不建议使用4002,4002适应低频环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