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老哥能解决单片机显示图像问题吗?

楼主(2022-09-23):
void OLED_Waveform_display(void)
{
        int i;
         u8 n;

        if(waveform_flag == 1)
        {
                waveform_flag = 0;
                for(i=0;i<=127;i++)
                {
                        for(n=0;n<64;n++)
                        {
                                Setpos(i,n);
                        }

                        #if 1
                        if(i!=0)
                        {
                                if(myabs((int)waveform[i]-(int)waveform[i-1])>1)
                                {
                                        if(waveform[i] > waveform[i-1])
                                        {
                                                for(n=waveform[i-1];n<waveform[i];n++)
                                                {
                                                        Setpos(i,n);
                                                }
                                        }else
                                        {
                                                for(n=waveform[i];n<waveform[i-1];n++)
                                                {
                                                        Setpos(i,n);
                                                }
                                        }

                                }
                        }
                        Setpos(i,waveform[i]);                //?ú?àó|μ?????μ?é?′òó?
                        #endif
                }
        //        OLED_On();                                                //?üD???ê?μ?OLED
        }
}void Setpos(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
{
        unsigned char y,mod,pos;
        if(y0%8==0){
                 y=y0/8;
                 pos = 0x01;
        }
        else{
                y = y0/8;
                mod = y0%8;
                switch(mod)
                {
                        case 1:
                        pos = 0x02;
                        break;
                        case 2:
                        pos = 0x04;
                        break;
                        case 3:
                        pos = 0x08;
                        break;
                        case 4:
                        pos = 0x10;
                        break;
                        case 5:
                        pos = 0x20;
                        break;
                        case 6:
                        pos = 0x40;
                        break;
                        case 7:
                        pos = 0x80;
                        break;
                        default:
                        break;

                }
        }
        OLED_Set_Pos(x0,y);
        OLED_WR_Byte(pos,1);

}

网友A:
想问楼主有升么问题么???

网友B:
Setpos(i,n);调用有问题,或者说整体思路有问题

网友C:
我看到那乱码,就知是楼主,复制别人的,。

网友D:
只说明你这个程序,DEMO还没有调试通

网友E:
厂家的产品都会有演示程序。一定要吃透才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