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时钟和RTOS系统

楼主(2022-09-23):
1.rtos也不是更好,只是看需求,当你有一些复杂应用,多任务调度,你裸机就很麻烦控制时间,最多自己写一个时间片调度,那RTOS更好进行任务管理。相当于是单片机的系统了,所以一般物料网产品上RTOS会方便很多?

2.内置高速时钟,低速时钟,有哪些优缺点?一般场合,能用内部时钟代替晶振不?

网友A:
可以用,就是精度稍差点,其它方面没问题。

网友B:
高低内外的区别:
精度、速度、耗电。主要在这三个方面。

网友C:
一般场合内部晶振也是可以直接使用的,就是精度上没有外部时钟精准,要求不高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D:
第二个问题找个datasheet看下LSI、HSI的参数看一下比上论坛来问要靠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就是精度稍差点,其它方面没问题。

不需要很精准   但是要满足产品五年的使用寿命   现在ADC采集的频率是每100ms采集一次数据  每15秒存一次数据 (一次数据多少字节  不清楚 我是搞硬件的 对这些还没搞通透)  如果用flash当做EEPROM用  能擦写多少次  换算成年是多少年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内部的精度都不行。

网友F:
看你对时钟的要求了,只要其精度满足你的要求,温漂、抖动也满足你的要求,那用内部更好,少个晶振,更可靠。
至于RTOS,看你项目要求了。多任务也可以不用RTOS的,基于时间片处理任务、时间触发任务等等都可以做到RTOS类似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很精准   但是要满足产品五年的使用寿命   现在ADC采集的频率是每100ms采集一 ...

你自己查datasheet,以前flash写寿命在10万次左右,现代精简很多次的低成本工艺,已经在1万次左右,也有更低的比如STM8S003可以做到100次。同样的24系列eeprom曾经的写寿命是1000万次,现在已经成功地降低到了100万次,如果都不够用,就用铁电吧。

flash和eeprom只有写是有次数限制的,读没有次数限制,读没有寿命的概念,只有MTBF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