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网页中实现一个终端啊?不喜欢在单片机上安装屏幕

楼主(2022-09-23):
本来是想做一个在网页上运行的终端模拟器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喜欢在单片机上安装屏幕,所以想利用esp8266设计一个通用的局域网服务器,主要功能就是利用8266的串口和51或者stm32通信,手机再连接esp8266,利用浏览器模拟终端,发送命令读取状态,实现对单片机的通讯。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在网页里模拟一个终端,希望大佬们指点下思路

网友A:
那你得有自己的服务器才行,要么你就用云,比如onenet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有自己的服务器才行,要么你就用云,比如onenet什么的

用esp8266充当服务器了,使用AP接入点模式,让手机或者电脑连接8266的wifi,通过wifi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有自己的服务器才行,要么你就用云,比如onenet什么的

打开一个80的TCP端口,并处理客户的HTTP请求,路由器就是这种原理进行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esp8266充当服务器了,使用AP接入点模式,让手机或者电脑连接8266的wifi,通过wifi传输

网页这块不了解,一般用app

网友C:
机智云了解一下

网友D:
单片机有网络端口的话,很简单的。其实就是监视TCP端口,发送web页面,解析页面post的明码参数即可。

网友E:
这是一种尝试,想学习未尝不可。
但开发产品实在是多余。调试的时候都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可能出问题的部分太多了。调试的时间变长了。
好像是给未来的路挖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