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频变压器怎么设计?求思路

楼主(2022-09-23):
(无正文)

网友A:
足可以给你上几节课。有机会来找我,教教你。
其实都是书上的,何不看书。
要点:
1、查手册,得到变压器参数,最大磁通量(不让变压器饱和的关键),磁感应强度B,无手册时可以做实验得到。
2、确定设计目标:电压、电流(功率)。
3、计算……
太长了,此处省略N个字。

网友B:
这有点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总之是:理论+实践+经验积累。给你一个文件,里面有相关内容。

网友C:
高频变压器设计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涉及到的基础知识不少,建议你看看专门的电源书籍。

网友D:
高频,有多高频率?在电源里面能上100kHz都敢说自己是高频,在射频领域没有个GHz谁好意思说自己是高频?这都差了几万倍了,怎么可能有一样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