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的单片机外部中断最高频率能达到多少?

楼主(2022-09-23):
(无正文)

网友A:
书本上说51单片机进入中断最少需要的3个机器周期等于36个时钟,12M运行,中断不运行任何代码,大概是3us,,51架构落后就体现在这里,其他架构响应是很快的

网友B:
看手册:响应中断的时间(现场保护) + 中断信号清除时间 + 中断返回时(返回现场)时间 = 最小中断周期。

网友C:
应该和常规的51单片机强不到哪里去,试过STC15系列的,12M晶振的话两三百k基本就是极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书本上说51单片机进入中断最少需要的3个机器周期等于36个时钟,12M运行,中断不运行任何代码,大概是3us,,5 ...

你以为51单片机只有89C52吗?现在51单片机基本是1T的。

网友E:
STC8G的单片机外部中断,跑35MHz,中断函数只有一条指令:取反一个IO,则最高可以支持2.6MHz的中断速度,即0.385us中断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