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STM32单片机bin文件后面加入多余的数据会导致程序出错?

楼主(2022-09-23):
完整的bin文件后面加入多余的数据会导致程序出错是什么原因。

疑惑来源:

最近在做stm32 iap升级。用的sd卡升级。
因为在最后一个包处理的时候偷懒了,所以有了疑惑。
sd卡读取升级包时,读取固定长度2048个字节的数据+2字节校验,然后写入2048个字节数据。最后一个包读取时,通过取余获取最后一个包的长度x,然后x个字节写入到数组,最后仍旧写入2048个字节的数据。
这样最后写入到flash中的最后一个包,x字节后的数据时上一个包的,没有覆盖。
升级后的现象是开机了,然后菜单也能操作,但是到·某些动作就白屏卡死了。

后来我做了处理,最后一个包时,整个数组先memset一下置0xff,但是多写了2个字节的校验,有的程序出错,有的程序可以运行。

网友A:
不懂你在说什么,只要把bin文件完整下载到flash就行,如果没有完整就是boot程序本身有问题,至于你说的X后面是任何数据,对整个程序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B:
升级包数据的形成与读取都是事前约定好的,在没有弄清原理前是不能随便改数据的。

网友C:
程序写得不规范呗,按理说程序范围外的地址是不会运行到的。按照你说的出现这种情况更可能是中断向量表没设置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