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保护与采样电阻

楼主(2022-09-24):
请问有采样电阻为什么不能用过流保护,是因为过流保护了采集到的电流不准确吗?请大伙给我讲讲这两者的联系.谢谢

网友A:
过流保护是个方案,与采样电阻是两码事。
为了达成过流保护的目的,需要知道电路过流了没有,就必须对电流进行采样。而采样的方式就有很多种了,其中的一种当然也可以通过采样电阻进行。
采样电阻:仅起到将电流转成电压的作用,至于得到电压的“人”拿它去干什么,就不关采样电阻的事了。如果这个“人”用它去做过流的依据,从而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又有何不可呢?

网友B:
过流保护电路的形式多种多样,目的不尽相同。用电阻采集电流样本准不准取决于采样电阻精准度。楼主所指的电阻在电路中是用于反馈限流还是取样控制断流保护要看具体电路才能判断。没有采样电阻不能用于过流保护的说法。

网友C:
单电阻检测,可以做过流保护

网友D:
怎么不能?开关电源不就是用电阻,采样不准那是器件精度的问题。保护电路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响应速度吧

网友E:
没有人规定采样电阻不能用于过流保护呀,这只是理解上的一个误差而已
不管是过流还是采样,电阻都要有一定的精度
但过流保护精度可能要求低一点而已
对于采样电阻,有时候可能对应的电流要精确到mA,因为你是采样的
对于过流,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假如一个电路正常工作电流是0.5A,你设定的过流是3A保护
那么,其实如果是1.5A或者是15A保护,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两个电流参数都不是正常的工作电流,电路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网友F(2023-12-22):
引用 网友C:
单电阻检测,可以做过流保护

大佬,最近在搞这个搞不出来,可以细说一下吗?为什么我单片机采样电阻的io口检测不到电压呢,我挂示波器也看不到电压,测试的是样机的,但是他却可以进行保护,断电之类的。我用镊子短他的时候他会保护,但是io口没有变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佬,最近在搞这个搞不出来,可以细说一下吗?为什么我单片机采样电阻的io口检测不到电压呢,我挂示波器 ...

单片机能测到电压就错了。过流保护电阻上面的电压保护点都是单片机测不出来的。

网友H:
个人见解:过流保护步骤
1.一般采样电阻都是由温漂系数小的合金电阻和康铜丝来使用,电流流过电阻会发热,从而保证了采样的精度。电阻阻值一般都是“mΩ”;
2.电流流过电阻会产生压降,电流采样其实就是采集了电阻两端的压降。此电压值可以根据欧姆定律算出来。一般都是"mv",然后会将电阻两端的压降给到运放进行放大;
3.运放输出的电压基本上是MCU的ADC能够允许最小和最大电压范围之间;然后通过软件进行计算出对应的电流值;此时MCU则根据计算值判断有没有超过设定的过流保护值。至于过流保护之后需要作出什么动作则根据产品功能需要去写对应的程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