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板子怎么接外部电源?

楼主(2022-09-24):
这个5V电源输入输出是什么意思,是输入还是输出,怎么接线,怎么接外部电源

网友A:
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B:
目测是5V电源输出/输入,把原理图贴上会好分析一些

网友C:
可以5V和3.3V供电,这个电源端子是并一起的,两个电压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