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如何添加c51?

楼主(2022-09-24):
谢谢大家

网友A:
把ATMEL的相关包安装上,选择里面的C51

网友B:
KEIL有两种安装包,一种是C51,一种是ARM

网友C:
以前试过,好像KEIL的ARM版本和C51版本安装的时候别放一个文件夹。就可以既能打开51的工程,又可以打开stm32的工程

网友D:
你如果是做51单片机的编程,安装keil C51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安装C51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