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无抽头ZVS感应加热 附电路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2022-09-24):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psc.webp (8).jpg psc.webp (1).jpg psc.webp (2).jpg psc.webp (4).jpg psc.webp (3).jpg psc.webp (5).jpg psc.webp (6).jpg psc.webp (7).jpg psc.webp (9).jpg psc.webp (10).jpg

原理图和PCB文件下载:
四管与两管无抽头ZVS感应加热

网友A:
这玩意用单片机驱动应该也行吧?单片机盖个小铁盖子

网友B:
评分那里看到  今日...24分...  却只能+12分?

网友C:
这是要多大的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多大的电源啊

53V通信电源

网友D(2022-12-16):
电压是多少的

网友E:
铜管是6毫米的吗?4管的电流能达到多少?

网友F:
铜管需要散热吗?我的理解应该不用吧

网友G:
成本要多少?

网友H(2024-07-17):
只想产生高频的交变磁场进行弛豫现象加热,可以不用铜管用线圈吗?

网友I:
ZVS的信号源电路在那?

网友E:
不铜管的目的是为了水冷,不然容易过热。

网友J:
3000瓦的功率,谢谢楼主

网友I:
零电压开关(Zero Voltage Switch)
PWM开关电源按硬开关模式工作(开/关过程中电压下降/上升和电流上升/下降波形有交叠),因而开关损耗大。高频化虽可以缩小体积重量,但开关损耗却更大了。为此,必须研究开关电压/电流波形不交叠的技术,即所谓零电压开关(ZVS)/零电流开关(ZCS)技术,或称软开关技术,小功率软开关电源效率可提高到80%~85%。20世纪70年代谐振开关电源奠定了软开关技术的基础。随后新的软开关技术不断涌现,如准谐振(20世纪80年代中)全桥移相ZVS-PWM,恒频ZVS-PWM/ZCS-PWM(上世纪80年代末)ZVS-PWM有源嵌位;ZVT-PWM/ZCT-PWM(20世纪90年代初)全桥移相ZV-ZCS-PWM(20世纪90年代中)等。
没有ZVS的信号源电路,不能称为ZVS

网友K:
此电路存在缺陷,不管带载还是空载,管子发热都非常严重。

网友L(2025-01-12):
谢谢分享!正准备做个炼铁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