帧头帧尾在自定义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09-25):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MODBUS协议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太清楚了。

ASC协议,帧头是“:”,帧尾是“\r\n”,中间的数据不可能出现这几个字符,必须是“0123456789ABCDEFGHIJKLMOPQRSTUVWXYZ”中的某一个,不能混淆。

RTU协议,以3.5字节传送时间为标志,总线空闲超过3.5个字节传输时间,那么第一个字符就是帧头,中间的数据可以是任意字符。

网友B:
其它数据 = 帧头、帧尾 的概率最小。最好不出现。
原则:不会将【帧头、帧尾】与数据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