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 不管滑动变阻器如何变化,数码管显示的始终为255

楼主(2022-09-25):
我用adc0832和滑动变阻器时,不管滑动变阻器如何变化,数码管显示的始终为255,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把 0832 检测端直接地,数值有变化吗,是否滑动端接触不良,或者接线错误。

网友B:
没采集到数据吧,采集的全是1就这样了

网友C:
连个实际接线图都没有,谁知道你是怎么接线的  估计是滑动变阻器没有接好。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过程全靠猜"

网友D:
仿真还是实物?

网友E:
道理很简单,你弄错了,而且错的很离谱。

网友F:
255就表示数据全是1,你这个实际使用时,地有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