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分析下这个相序检测电路?

楼主(2022-09-25):
网上看到的一个电路,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运行,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方案,网上看了很多方案,基本都是整流滤波采样,电路非常复杂,这个电路不需要复杂的整流滤波采样,仅仅使用几个电阻,二极管和光耦来检测三相电相序,同时也兼具过零检测功能。

哪位可以分析下这个电路功能?为啥能实现相序检测?A,B,C相接在光耦上什么时候可以让光耦导通呢?导通后时序如何,怎么判断相序?还有一点不太明白,判断相序软件上是要判断每相出现的先后顺序?不是判断频率之类的吧,这个A,B,C相出现的先后顺序具体怎么判断呢?

网友A:
proteus仿真了一下,相序有问题,捕获到的输入波形相位差会发生变化

网友B:
把三相电波形画出来就能看出来两个光耦输出后的脉冲顺序了。

网友C:
低电平出现的顺序不同

网友D:
P0等于0,P1等于1时,是A相,P0等于1,P1等于0时,是B相,P0等于0,P1等于0时,是C相。大家看看是这样的不,对着三相电波形看。

网友E:
太简单,楼主你自己试试吧。
1、先画出一个三相正弦波的时序图。
2、对应画出光藕U1、U2的导通时序图。
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0等于0,P1等于1时,是A相,P0等于1,P1等于0时,是B相,P0等于0,P1等于0时,是C相。大家看看是这样的不 ...

C相应该是11吧

看不懂三相电

网友G:
输出逻辑如下,自行判断:

P0  P1    时间占比
0    1       1/3
1    1       1/6
1    0       1/3
0    0       1/6

网友H:
这里P1用到了INT0外部中断,然后去计时检测P0出现高电平(或低电平)的时间,以这个时间的长短来判断相序是否与自己规定的一致

网友H:
缺相时,另行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F:
C相应该是11吧

看不懂三相电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