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琴程序与Proteus仿真原理图

楼主(2022-09-25):
一种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它是以STC89C52单片机为控制核心,辅以一些外围器件,采用C语言编写程序,可以进行8个音调值的弹奏,且内置电子音乐曲目,实现基于单片机的电子琴设计。
整个系统电路结构简单,可靠性能高,测试结果满足设计要求。本文着重介绍了该系统的设计原理,硬件设计方法与软件编程思路
本电子琴基于STC89C52单片机为核心控制芯片。在发音硬件的选择,蜂鸣器。弹奏键盘则采用鼠标按键来代替普通的按键,鼠标按键无论在外形、手感、还是质量上,都更加适合作为电子琴的弹奏按键;通过单片机IO口控制采集按键的状态,实现歌曲的切换和复位等功能。显示设备则采用一位共阳数码管,通过单片机P0口给出数据信号,可以通过数码管查看当前正在播放的音调编号。

有备注讲解

有备注讲解

#include <reg52.h>

#define SONG 4                                        // 歌曲的数量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 以后unsigned long就可以用ulong代替

sbit Key1_P = P1^3;                                // 弹奏键1的管脚
sbit Key2_P = P1^7;                                // 弹奏键2的管脚
sbit Key3_P = P3^2;                                // 弹奏键3的管脚
sbit Key4_P = P3^3;                                // 弹奏键4的管脚
sbit Key5_P = P1^2;                                // 弹奏键5的管脚
sbit Key6_P = P1^6;                                // 弹奏键6的管脚
sbit Key7_P = P3^1;                                // 弹奏键7的管脚
sbit Key8_P = P3^5;                                // 弹奏键8的管脚

sbit Key9_P = P1^4;                                // 播放内置歌曲的按键管脚
sbit Beep_P = P2^7;                                // 扬声器管脚

uchar gTone=0;                                        // gTone代表当前要播放的音调
uchar gPlayStatus;                                // gPlayStatus代表当前的播放状态,0是停止,1是播放
uchar gSong;                                    // gSong代表当前播放到第几首歌

/*  定时器初值          低1  低2  低3  低4  低5  低6  低7  中1  中2  中3  中4  中5  中6  中7  高1  高2  高3  高4  高5  高6  高7 */
uchar code  ArrTL0[]={ 140,  91,  21, 103,   4, 144,  12,  68, 121, 220,  52, 130, 200,   6,  34,  86, 133, 154, 193, 228,   3 };
uchar code  ArrTH0[]={ 248, 249, 250, 250, 251, 251, 252, 252, 252, 252, 253, 253, 253,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254, 255 };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数码管的显示值       1    2    3    4    5     6   7 */
uchar code  ArrDig[]={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  《水手》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1[]={
        5,4,  9,2,  8,2,  9,4, 8,2,  9,2,
        10,3, 11,1, 10,2, 8,2, 9,8,  9,1,
        10,2, 10,1, 9,1,  8,2, 7,1,  7,1,  8,2,  7,1, 7,1, 8,2, 9,2,
        7,2,  6,2,  5,2,  7,2, 6,8,
        5,4,  9,2,  8,2,  9,4, 8,2,  9,2,
        10,2, 10,1, 11,1, 9,2, 8,2,  9,8,
        10,3, 9,1,  8,2,  7,2, 8,2,  8,1,  7,1,  8,2, 8,1, 9,1,
        6,2,  6,2,  5,2,  4,2, 5,8,
        8,3,  8,1,  8,2,  8,2, 10,2, 10,1, 9,1,  8,2, 7,1, 7,1,
        9,3,  8,1,  7,2,  8,1, 7,1,  5,8,
        8,3,  8,1,  8,2,  8,2, 8,2,  8,1,  8,1,  8,2, 7,1, 8,1,
        9,2,  9,2,  9,1,  8,1, 7,1,  8,1,  9,8,
        8,3,  8,1,  8,2,  8,2, 10,2, 9,2,  8,2,  8,2,
        9,2,  8,2,  7,2,  8,1, 7,1,  5,7,  5,1,
        8,3,  8,1,  8,2,  8,1, 8,1,  8,2,  8,2,  7,2, 8,2,
        9,2,  9,2,  8,2,  7,2, 9,4,  9,2,  11,2,
        12,4, 11,4, 9,4,  8,2, 7,2,
        8,2,  9,1,  8,1,  7,2, 6,2,  5,4,  5,2,  6,2,
        7,4,  7,2,  9,2,  8,4, 6,1,  5,1,  4,2,
        5,3,  5,1,  7,2,  8,2, 9,4,  9,2,  11,2,
        12,4, 11,4, 9,4,  8,2, 7,2,
        8,2,  9,1,  8,1,  7,2, 6,2,  5,4,  5,2,  6,2,
        7,4,  7,2,  9,2,  8,4, 7,2,  6,2,  5,12
        };

/*  《挥着翅膀的女孩》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2[]={
        9,4,  9,2,  10,2, 11,4, 7,2,  8,2,
        9,2,  9,2,  9,2,  10,2, 11,4, 8,2,  9,2,
        10,4, 10,2, 9,2,  7,4,  10,2, 9,2,
        10,4, 5,2,  7,2,  8,4,  7,2,  8,2,
        9,4,  9,2,  10,2, 11,4, 12,2, 13,2,
        14,2, 14,2, 9,2,  10,2, 11,4, 8,2,  9,2,
        10,2, 9,2,  10,2, 14,2, 14,4, 8,2,  9,2,
        10,2, 9,2,  10,2, 15,2, 15,4, 14,2, 13,2,
        14,6, 15,2, 16,2, 15,2, 14,2, 13,2,
        14,6, 14,2, 13,2, 11,2, 11,2, 7,2,
        12,6, 12,2, 11,2, 7,2,  7,2,  9,2,
        8,6,  9,1,  10,1, 10,2, 11,2, 14,2, 13,2,
        14,6, 15,2, 16,2, 15,2, 14,2, 13,2,
        14,6, 14,2, 13,2, 11,2, 11,2, 7,2,
        12,6, 12,2, 11,2, 11,2, 14,2, 13,2,
        14,16
        };

/*  《茉莉花》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3[]={
        9,4,  9,2,  11,2, 12,2, 14,2, 14,2, 12,2,
        11,4, 11,2, 12,2, 11,8,
        9,4,  9,2,  11,2, 12,2, 14,2, 14,2, 12,2,
        11,4, 11,2, 12,2, 11,8,
        11,4, 11,4, 11,4, 9,2,  11,2,
        12,4, 12,4, 11,8,
        9,4,  8,2,  9,2,  11,4, 9,2,  8,2,
        7,4,  7,2,  8,2,  7,8,
        9,2,  8,2,  7,2,  9,2,  8,6,  9,2,
        11,4, 12,2, 14,2, 11,8,
        8,4,  9,2,  11,2, 8,2,  9,2,  7,2,  5,2,
        4,8,  5,4,  7,4,
        8,6,  9,2,  7,2,  8,2,  7,2,  5,2,
        4,12
        };

/*  《欢乐颂》的乐谱  */
uchar code Music4[]={
        9,2,  9,2,  10,2, 11,2,
        11,2, 10,2, 9,2,  8,2,
        7,2,  7,2,  8,2,  9,2,
        9,3,  8,1,  8,4,
        9,2,  9,2,  10,2, 11,2,
        11,2, 10,2, 9,2,  8,2,
        7,2,  7,2,  8,2,  9,2,
        8,3,  7,1,  7,4,
        8,2,  8,2,  9,2,  7,2,
        8,2,  9,1,  10,1, 9,2,  7,2,
        8,2,  9,1,  10,1, 9,2,         8,2,
        7,2,  8,2,  4,2,  9,2,
        9,2,  9,2,  10,2, 11,2,
        11,2, 10,2, 9,2,  10,1, 8,1,
        7,2,  7,2,  8,2,  9,2,
        8,3,  7,1,  7,4
        } ;

/********************************************************************
* 名称 : uchar ChangeFor(uchar dat)
* 功能 : 交换一个字节位的位置,用于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需要改变的数
* 输出 : 改变后的数
***********************************************************************/
#define LED_a                6        //数码管段选的a段接在段选IO口的第0位
#define LED_b                7
#define LED_c                5
#define LED_d                3
#define LED_e                2
#define LED_f                1
#define LED_g                0
#define LED_dp        4

uchar ChangeFor(uchar dat)
{
        uchar temp=0;
        if(dat&0x01)                //判断数据的第一位是否为1
                temp|=0x01<<LED_a;//如果为1,放到控制数码管a段的位置
        if(dat&0x02)
                temp|=0x01<<LED_b;
        if(dat&0x04)
                temp|=0x01<<LED_c;
        if(dat&0x08)
                temp|=0x01<<LED_d;
        if(dat&0x10)
                temp|=0x01<<LED_e;
        if(dat&0x20)
                temp|=0x01<<LED_f;
        if(dat&0x40)
                temp|=0x01<<LED_g;
        if(dat&0x80)
                temp|=0x01<<LED_dp;
        return temp;
}

/*********************************************************/
// 毫秒级的延时函数,time是要延时的毫秒数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time;i>0;i--)
                for(j=110;j>0;j--);
}

/*********************************************************/
// 发出指定音调及其节拍的声音,tone代表音调,beat代表节拍
/*********************************************************/
void PlayTone(uchar tone,float beat)
{
        int i;
        P0=ChangeFor(ArrDig[tone%7]);                        //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调值
        gTone=tone;                                        // 将音调值赋给全局变量gTone
        TH0 = ArrTH0[tone];                        // 装入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 = ArrTL0[tone];                        // 装入定时器TL0的初值
        TR0=1;                                                // 启动定时器
        for(i=0;i<beat;i++)
        {
                DelayMs(200);
        }
        TR0=0;                                                // 停止定时器
        P0=0xff;                                   // 关闭数码管显示
}

/*********************************************************/
// 播放内置的音乐
// arr[]是要播放的乐谱数组,num是数组里面的元素个数
/*********************************************************/
void PlayMusic(uchar music[],uint num)
{
        uint i=0;
        while(i<num)
        {
                if(gPlayStatus==1)                                                  // 判断播放状态是否为播放还是暂停
                {
                        PlayTone(music[i],music[i+1]);                   // 开始演奏一个节拍
                        i+=2;                                                                // 进入下一个节拍,因为每2个数为1组,所以每次要加2
                        if(i==num)                                                        // 判断歌曲是否播放完了
                        {
                                gPlayStatus=0;                                        // 播放完了的话,则把播放状态改为暂停,否则会循环播放
                        }
                }

                if(Key9_P==0)                                                         // 下一曲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9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gSong++;                                                        // 把当前播放到第几首歌的变量gSong加1,即切到下一曲
                        if(gSong>SONG)                                                // 如果gSong为SONG,说明到后面的尽头了,则转为第一首
                                gSong=1;
                        break;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void TimerInit()
{
        TMOD=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H0=0;                        // 装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0;                        // 装定时器TL0的初值
        ET0=1;                        //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A=1;                        // 开启总中断
}

/*********************************************************/
// 弹奏键扫描函数
/*********************************************************/
uchar KeyScanf()
{
        if(Key1_P==0)        // 按键1被按下,返回1
                return 1;
        if(Key2_P==0)        // 按键2被按下,返回2
                return 2;
        if(Key3_P==0)         // 按键3被按下,返回3
                return 3;
        if(Key4_P==0)         // 按键4被按下,返回4
                return 4;
        if(Key5_P==0)         // 按键5被按下,返回5
                return 5;
        if(Key6_P==0)        // 按键6被按下,返回6
                return 6;
        if(Key7_P==0)        // 按键7被按下,返回7
                return 7;
        if(Key8_P==0)          // 按键8被按下,返回8
                return 8;
        return 0;                  // 8个按键都没被按下,返回0
}

/*********************************************************/
// 主函数,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void main()
{
        uchar ret;                                        // 用于保存音调键函数的返回值

        TimerInit();
        gSong=0;                                        // 上电默认第一首歌
        gPlayStatus=0;                                // 上电默认是0停止状态(1为播放状态)

        while(1)
        {
                if(gPlayStatus==1)                // 如果处于播放状态,则判断是哪一首歌曲需要播放
                {
                        switch(gSong)
                        {
                                case 1 : PlayMusic(Music1,sizeof(Music1)); break;
                                case 2 : PlayMusic(Music2,sizeof(Music2)); break;
                                case 3 : PlayMusic(Music3,sizeof(Music3)); break;
                                case 4 : PlayMusic(Music4,sizeof(Music4)); break;
                                default:                                       break;
                        }
                }

                if(Key9_P==0)                                                // 开始播放
                {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9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消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gSong++;                                                // 把当前播放到第几首歌的变量gSong加1,即切到下一曲
                        if(gSong>SONG)                                        // 如果gSong为SONG,说明到后面的尽头了,则转为第一首
                                gSong=1;
                        gPlayStatus=1;                                         // 播放状态改为1,即播放

                }

                ret=KeyScanf();
                if(ret!=0)
                {
                        P0=ChangeFor(ArrDig[(ret-1)%7]);                        // 数码管显示当前音调值
                        TH0 = ArrTH0[ret+6];                        // 装入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 = ArrTL0[ret+6];                        // 装入定时器TL0的初值
                        gTone=ret+6;
                        TR0=1;
                        while(KeyScanf());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70);                                        // 按键释放之后,再播放70毫秒,达到余音的效果
                        TR0=0;                                                        // 停止定时器
                        P0=0xff;                                           // 关闭数码管显示
                }
        }
}

/*********************************************************/
// 功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Beep_P=!Beep_P;                        // 将控制扬声器的管脚取反
        TH0=ArrTH0[gTone];                // 重装定时器TH0的初值
        TL0=ArrTL0[gTone];                // 重装定时器TL0的初值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能发个完整音阶的吗?

网友A:
能修改发个能弹完整音阶的电子琴吗?

网友B(2022-11-17):
     感谢楼主优秀%的大作分享,可以试试用STC8H4K64TL-45I-LQFP48, 16个 触摸按键,32个 8-LED数码管,RTC,做一款触摸电子琴DIY大家一起玩玩  附件是STC8H4K64TL-45I-LQFP48主要功能演示板讨论稿,欢迎多提报告建议!

网友C(2023-02-25):
可以,很好的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