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8t6单片机最小系统上的5V管脚的作用?

楼主(2022-09-25):
请问这个最小系统板上的5V管脚有什么用了,是能输出5V电压给其他器件充当电源?还是说可以外接电源到该管脚给整个最小系统供电?

网友A:
既然USB引入了5V电源,那么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就给引出去呗,有用就用,没用就空着,别想太多。

网友B:
都可以,接USB可以给外部设备供电,外部供电没有3.3V也可以用5V,板子上有LDO,也可以说是单纯把USB的5V供电引出来而已

网友C:
简单:
1、看说明书,此法最靠谱。
2、5V脚不接。其它供电脚正常通电后,看看此脚是不是5V,是,再接个10K电阻,看年电压变不变,即能不能提供0.5mA的输出电流。现在可以下结论了吧。

网友D:
一般是给外设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简单:
1、看说明书,此法最靠谱。
2、5V脚不接。其它供电脚正常通电后,看看此脚是不是5V,是,再接个10 ...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用五笔输入法的。

网友F:
正常来说,5V和那个USB的5V连一起的,通过一个LDO转成3.3V给单片机供电。所以使用USB供电时,可以用5V通过过孔给外部别的模块供电。或者不使用USB,直接焊线,用直流电源输出5V给板子供电。

网友G:
V可用于外围设备。

网友C:
6#:高手!一看误字就知道是五笔打的了,应该是同行,幸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6#:高手!一看误字就知道是五笔打的了,应该是同行,幸会。

网友H:
NB!我也是用5笔来的。

网友I:
只是將USB 5V電源單獨拉出來 因為有的芯片需要5V供電就可以直接用了 不用再外接電源

网友J:
给外设5V的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