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问一下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是怎么算出来的?逛了一圈还是迷迷糊糊的

楼主(2022-09-25):
//标准音符频率对应的延时表
uchar code HI_LIST[]={0,22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uchar code LO_LIST[]={0,4,13,10,20,3,8,6,2,23,5,26,1,4,3};

网友A:
没有完整版代码就这两行完全无法分析,除非原作者也来逛这个论坛。

网友B:
思路不对!
你想想,标准音符是不是对应一个标准的频率正弦波。
这个频率是不是有一个周期。
这个周期是不是可以用中断周期来实现(注意,有个1/2的关系)
如果你是用方波代替正弦波,则每个中断翻转一下,就OK了。
那么:每个音符就有一个中断周期与之对应,这些数字可能是中断时间常数。
如果必须用正弦波,而你的单片机只能出方波,就要进行一个方波变正弦波的转换(需要你结合硬件,看看转换的方式),而这些数据必然是方波转正弦波的参数。
你卡在:不知道如何用方波实现正弦波上了。去补一下课。

网友C:
这个说法不对,应该是音阶频率对应的定时器重装值。

网友D:
需要提供完成的程序才知道是什么,每个人写的算法都不一样。

网友C:
以前玩过一个比较流行的八音盒程序,原版是国外的AVR程序,6通道,我用M0或STC的做成8通道或16通道的,再多谱几首曲子不错,用的是波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