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下PT100测温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2-09-25):
第一级运放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有人说是恒流源,恒流值由什么决定的?和后边采集到的电压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A:
这是非常简单的计算,应该自己算算。
1、运放3脚电压,估计你会算出。
2、运放2脚电压 = 3脚
3、R10上电流 = V2脚/(R11+R10) = 这就是恒流 = IR18 + IR12
4、……
最后D1是防止输出电压超过XXX。

网友B(2023-02-12):
线电阻会对pt100造成影响吗?

网友C:
不要研究这些过时而且落后的技术。

网友D:
引线电阻影响很大。实际使用时用三线接法就可以消除引线电阻影响,要求很高的用四线接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线电阻会对pt100造成影响吗?

这种二线制的PT100电路没办法消除线电阻影响

网友E:
3脚输入的电压除以R10+R11的电阻值就是恒流值

网友F:
两线Pt100测温电路没有意义,误差太大,精度还不如NTC,价格又贵,Pt100正常都是3线的。

网友G:
第一级恒流给PT100供电,第二级对PT100两端电压差分放大。
使用LM324性能太差了,都用PT100了,用更好点的运放吧。
现代基本都不用运放了,引入误差,电路复杂,调试麻烦。我都是用3线或4线PT100,直接进入ADC,引线电阻都消除了,16位或24位的Sigma Delta ADC,高线性,高精确度。

网友C:
模拟电路越复杂越不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第一级恒流给PT100供电,第二级对PT100两端电压差分放大。
使用LM324性能太差了,都用PT100了,用更好点的 ...

请教一下直接ADC,PT100使用多大电流?需要用电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直接ADC,PT100使用多大电流?需要用电桥吗?

查一下具体的Pt100传感器自发热,在自发热不影响精度的前提下,电流越大越好,抗干扰越好。

禁止使用电桥,你增加了太多不稳定因素。

网友H:
一级运放3脚电压恒定,运放虚短2脚电压等于3脚电压,所以流过R10 R11电流恒定,所有R12左端电压始终恒等于一级运放3脚电压,二级运放是个差分放大器,输出电压等于 R18两端电压乘R13/R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