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duino mega168P AU烧录引导程序的方法?

楼主(2022-09-26):
谢谢大家

楼主:
提示签名不一样,怎么办

网友A:
arduino 添加
https://mcudude.github.io/MiniCore/package_MCUdude_MiniCore_index.json
然后添加开发板支持,选择168 再选 168P
然后用其他arduino 或者 avr下载器烧录 bl

github 地址 https://github.com/MCUdude/MiniCore

网友:
arduino 添

我尝试换了一个低版本的IDE,然后成功烧录了,就是感觉运行起来有延迟

楼主:
解决方案,arduino 1.0.5-r2版本

楼主:
打开Arduino IDE的\hardware\arduino\boards.txt文件,并添加以下代码

楼主:
注意原有的IDE环境可能会影响R2这个版本的编译环境,所以可以尝试用一个没有装过IDE的电脑进行烧录,或者把原来电脑上的开发环境删掉,用R2烧录。该软件可以到浏览器下载,我在官网是没有找到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开Arduino IDE的\hardware\arduino\boards.txt文件,并添加以下代码

###############################

atmega168p.name=ATmega168PA-PU (16 MHz)

atmega168p.upload.protocol=arduino
atmega168p.upload.maximum_size=14336
atmega168p.upload.speed=19200

atmega168p.bootloader.low_fuses=0xff
atmega168p.bootloader.high_fuses=0xdd
atmega168p.bootloader.extended_fuses=0x00
atmega168p.bootloader.path=atmega
atmega168p.bootloader.unlock_bits=0x3F
atmega168p.bootloader.lock_bits=0x0F

atmega168p.build.mcu=atmega168p
atmega168p.build.f_cpu=16000000L
atmega168p.build.core=arduino
atmega168p.build.variant=standard

##############################################################

atmega168bb.name=ATmega168PA-PU (8 MHz internal clock)

atmega168bb.upload.protocol=arduino
atmega168bb.upload.maximum_size=14336
atmega168bb.upload.speed=19200

atmega168bb.bootloader.low_fuses=0xE2
atmega168bb.bootloader.high_fuses=0xDA
atmega168bb.bootloader.extended_fuses=0x05
atmega168bb.bootloader.path=atmega
atmega168bb.bootloader.unlock_bits=0x3F
atmega168bb.bootloader.lock_bits=0x0F

atmega168bb.build.mcu=atmega168
atmega168bb.build.f_cpu=8000000L
atmega168bb.build.core=arduino
atmega168bb.build.variant=standard

###################################################################

atmega168pext.name=OK Arduino ATmega168PA-AU

atmega168pext.upload.protocol=stk500
atmega168pext.upload.maximum_size=14336
atmega168pext.upload.speed=19200

atmega168pext.bootloader.low_fuses=0xff
atmega168pext.bootloader.high_fuses=0xdd
atmega168pext.bootloader.extended_fuses=0x00
atmega168pext.bootloader.path=atmega
atmega168pext.bootloader.unlock_bits=0x3F
atmega168pext.bootloader.lock_bits=0x0F

atmega168pext.build.mcu=atmega168p
atmega168pext.build.f_cpu=16000000L
atmega168pext.build.core=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