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频的电子元件,耐压都不高?

楼主(2022-09-26):
(无正文)

网友A:
原因很多,总的来说就是没必要,现在都朝着低功耗发展,电压是越来越低,器件耐压自然低,同时还能缩小体积,再者,电压高意味着成本高,工艺也会有所限制,同时像PCB什么的都要提升电压等级,电路也更难设计,再加上高频高压器件都是大功率器件,用处也不是很广泛,价格高,生产的也不会很多,自然很少见。另外碳化硅器件耐压很高了,频率也有上MHz。追求高频高压的话,老古董电子管就是,10KV供电的都有,频率上GHz的也有。不过高频高压也没啥用,高频都讲究一个阻抗匹配。

网友B:
楼主找本高频电子看看吧,按你这么说,那些大功率发射机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本高频电子看看吧,按你这么说,那些大功率发射机怎么办?

真要是高频大功率,都是用电子管的,磁控管(你家里微波炉里面就有)、速调管、行波管了解一下!

现在半导体在微波领域最多也就三十瓦,五十瓦这个级别的功率,战斗机雷达要求10kW以上的功率,长期以来只能用电子管,后来AESA雷达出现,几百个到一千多个半导体收发模块可以在空间中合成出需要的合理功率,才把电子管给去掉。如果没记错,最早彻底淘汰电子管的是F-15升级改造换装的AN/APG-63(V)2雷达,时间已经是21世纪了。

网友D:
可能是成本问题,高频高压大功率固态器件和通用器件的工艺、材料不一样,这方面应该是美日的强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成本问题,高频高压大功率固态器件和通用器件的工艺、材料不一样,这方面应该是美日的强项。

未必,美%AESA%还在从砷化镓过渡到氮化镓的阶段,我们已经用氮化镓来做充电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