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头文件问题 找不到P0M0-P7M0寄存器

楼主(2022-09-26):
为什么找不到这几个寄存器P0M0-P7M0

网友A:
报错明确表示: 重复定义,而不是你以为的“找不到”

你既然包含了 STC8G.H 头文件,你又在主程序里再次 定义P0M0 怎么可能 不报重复定义??

网友B:
写程序的时候把头文件也打开,头文件有定义的就不要重复定义了,没有的要自己加

网友C:
重定义了  如果你用reg51.h或者reg52.h头文件  那么就需要自己重新定义PxMx寄存器  如果用的是STC-ISP下载的STC8G的头文件就不需要  因为头文件帮你定义好了  如果你再定义  就会出现重复定义的情况

网友D:
是重复定义了,不是找不到,是找到太多了。

网友E:
#include<stc8g.h>这个头文件里面已经包含有P1M1,P1M0,P0M1,P0M2,P0M1等特殊寄存器的定义,你的程序属于重复定义,去掉其中的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E:
#include<stc8g.h>头文件已经包含了srf特殊寄存器的定义,你的程序段10行开始又重复定义,所以报错C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