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led灯总是烧毁?

楼主(2022-09-26):
本人新手玩焊接。焊接led灯总是烧毁。有些led已经换过好几次了,结果还是烧毁了。现在处于奔溃的边缘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电阻小了吧,电阻最好不小于100欧

网友B:
led发光二极管焊接是不能太热,要注意控制焊接的时间,尤其是焊接的地点在led二极管的根部,你可以试试,一定要控制在2秒内,如果没有焊接好可以等凉下来再接着焊。

网友C:
用恒流电路,电压多少?

网友D:
控制好焊接时间,不能长时间的对着一个焊点。最好用恒温烙铁。

网友E:
这个不好说,说说我以前的原因,焊锡不好,老式电烙铁温度不够,导致焊一个接触很长时间,加上电路设计不合理,没有充分考虑余量,一上电总要烧几个。后来换了焊锡和电缆头等等。希望我的教训可以帮到你。

网友F:
LED正常都是用1K电阻进行限流吧,还有注意焊接的温度,如果温度太高会导致led上的胶融化,极性也不要弄错了

网友G:
如果你将烙铁固定在焊点上超过 3-4 秒,你可能会过热。一定要控制在1-2秒内,  通常的做法是在焊接时在要焊接的引线上使用鳄鱼夹作为临时散热器。

半导体一直对过热敏感。

网友H: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发现原因并解决了.其实就是led引脚间距和孔不同导致的,由于间距不同,引脚就会受力,此时只要一焊接,由于力的作用 引脚马上融化塑料并发生位移,led就坏了,所以你只要想办法让引脚不受力就可以了,,比如焊盘和led就选择标准的2.54间距,损坏率会极低..

网友I:
用恒温烙铁试试

网友I:
用恒温烙铁试一试,一定要注意焊接时间,另外焊接的时候还可以用松香。

网友J:
LED 的两个引脚上 靠近根部的地方 会有 突起一块,  按照规范, 折引脚必须 在这个突起之后, 如果基于种种原因必须靠近根部折, 也必须用 镊子或者尖嘴钳夹住靠近根部位置,然后折外部, 看你的情况, 超过一半是折坏的.

网友K:
这个LED灯这么亮,是不是电阻选取过小。

网友L:
那肯定是焊接太久了,新手基本都会犯这个问题

网友M:
1:LED本身质量就不好,这就没得说了,我曾帮人做过灯板广告,10个一组尾部引脚是串联连好的,就这上电检查都有很多坏的;
2:限流电阻太小,造成流过LED的电流太大烧了,这种LED的电流必须小于20mA,我以前一般按10mA计算限流电阻,现在几乎都是高亮、超高亮LED了,就算是用1mA电流,也不会感觉暗的;
3:焊接问题,焊接时间长了LED就会坏了(还有一种情况是封装材料遇热软化,物理形变拉断金丝),特别是这种极短引脚的,新手焊接极易焊坏,解决的办法就是加长LED的引脚,网上有卖这种延长支撑的,数量少的话也可以直接用圆珠笔芯、细电线的绝缘层等切成小段套入引脚,也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网友N:
所有LED焊接前点亮测试,控制好温度和时间,并做好静电防护。

网友O:
你这个多半是电流过大造成的,电阻看着像是100欧姆,要是5V供电电流约30mA,12V供电就是100mA

网友P:
这种led是指示灯用的,电阻选大一点,基本能亮就行,太亮容易烧,而且这种一致性不是很好,有可能几个led亮度都不一样,当然也有可能是焊坏了。相对我更喜欢用0603的贴片LED,高亮度,电阻可以用很大的。

网友Q:
首先你提供的电供是多少,你烧的灯是什么颜色的。才好帮你分析是什么问题。

网友R:
建议你看下LED的规格书,这种一般是20mA电流的,不同色温的LED  VF值是不一样的,如白光一般VF:2.8-3.4V,红光VF:1.8-2.6V,限流电阻也不能一样,根据你的电源电压计算限流电阻

网友S:
没有提供LED工作电压电流,还有LED可以串并连接,一般这种LED基本都是电流在10ma左右,电流过大LED寿命就短,你这个可能电流过大,还有LED色不同电流电压也要不同才能用的久。

网友T:
这是限流电阻 小了吧?

网友U:
根据 LED 的数据表,焊接 LED 的温度必须较低。 您也可以使用热风枪焊接 LED。

网友V:
如果是焊接时坏掉,那是焊接时间过长,元件焊接脚太短造成。如果运行时坏掉,那是限流电阻用的太小,元件短时间过热烧坏。

网友W:
我补充一个吧,电烙铁轻微漏电

网友X:
正常没这么容易烧毁,加热时间过长吧

网友Y:
上边说的问题之外,想说两点:1,看焊点感觉虚焊好多,正常焊点应该是双曲线而不是一个球形。2。觉得麻烦就改用焊锡膏,手残党的福音。,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每一条信息我都看了,受益匪浅。确实存在好几个原因:焊接时间长,电烙铁不稳定,选用电阻偏小等原因。

网友Z:
控制好焊接温度,控制好LED电流,一般是20mA以下,取10-15mA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LED 的两个引脚上 靠近根部的地方 会有 突起一块,  按照规范, 折引脚必须 在这个突起之后, 如果基于种种原 ...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洞洞板比较薄,昨晚换坏的灯时特意留意一下,确实是从那个凸起下部折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洞洞板比较薄,昨晚换坏的灯时特意留意一下,确实是从那个凸起下部折的

有时候,别不舍得剪脚,宁可先剪断,再把剪下的脚当导线焊,都比折脚好,自身经历,剪脚后再焊,点了三年都没再烧。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