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显字风扇制作 附程序

楼主:
原先是个写死的广告风扇,经过抄板换芯片可以显示任何汉字字母图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旋转LED指尖陀螺程序**************/

//----------|D1        |D2        | D3|D4        | D5| D6| D7|D8        |D9 |D10|D11||P32 |  P55   |   P54         |
//----------|         |        |        |        |        |        |        |        |        |        |        ||          |                   |                 |
//----------|P10|P11|P12|P13|P14|P15|P30|P31|P33|P36|P37||按键|红外接收| 红外发射|

//----------字模为12x12点阵,黑体,低位先,从左至右,0为亮灯
//----------下载选择IRC频率 6.000 MHZ
//----------分频/4

#include <STC8.H>
#include"zjtl.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i,s,d,zz;
#define b 20
sbit led1 = P1 ^ 0;
sbit led2 = P1 ^ 1;
sbit led3 = P1 ^ 2;
sbit led4 = P1 ^ 3;
sbit led5 = P1 ^ 4;
sbit led6 = P1 ^ 5;
sbit led7 = P3 ^ 0;
sbit led8 = P3 ^ 1;
sbit led9 = P3 ^ 3;
sbit led10 = P3 ^ 6;
sbit led11 = P3 ^ 7;

uchar JS,ss,zz,xuanze;
uint ZS;                //累计转数

sbit k1=P3^2;
sbit k2=P5^5;
//sbit LED0=P3^0;
sbit LED=P3^7;
sbit LED_H=P5^4;        //红外发射LED
//sbit D7=P3^0;
//sbit D8=P3^1;
//sbit D9=P3^3;
//sbit D10=P3^6;
//sbit D11=P3^7;
/**************************/

uchar code huamian0[]={

0xFF,0xFF,0xFF,0xFB,0x7F,0xFC,
.......见附件.......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7*/
/* (6 X 12 , 宋体 ) */
};
/*****************************************/

/**********************************/
/*****n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a)        //延时
{
        uchar x;
        while(a--)
        {
          for(x=0;x<150;x++);
        }
}
//////////////////////////////
void delayus(uint f)
{
        while(f--);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6.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
/**********************************************/
/*开机显示*/
void kaijiss()        //开机最外面LED闪烁三次
{
        uchar i;
//        for(i=0;i<6;i++)
//        {
//                P10=~P10;
//                delay(100);
//         }
//         P10=1;

}
/**********************************************/
/****          LED显示函数             ****/
/**********************************************/
void tuan(uchar *p)
{
        uchar i;

        delayus(ss*100+3300);         //延时一个时间后
        for(i=83;i>0;i--)
        {
                P1=p[i*2];
                P2=p[i*2+1];
                P30=P16;
                P31=P17;
                P33=P20;
                P36=P21;
                P37=P22;

                delayus(ss+35);                //显示延时

        }

        P1=P2=P3=0xff;                //清除LED显示
}

/***********************************/

/*        比较器中断 */
void cmp_isr()interrupt 21           //
{

          CMPCR1&=~CMPIF;        //清除完成标志
          JS=!!(CMPCR1&CMPRES);

          if(JS==0)
          {

        /**/
                switch(xuanze)
                {
                        case(0):tuan(huamian0);break;
                        case(1):tuan(huamian1);break;
                        case(2):tuan(huamian2);break;
                        case(3):tuan(huamian3);break;
                }
        delay(15);
                ZS++;        //转数累加

          }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char c;
                 d++;
         if(d==40/4)           //一直检测每10ms内当前转数
         {        d=0;
                 c++;
                 if(c==20)
                {
                        P11=~P11;
                }

                ss=ZS+1;

                ZS=0;                           //清零

         }
        TL0 = 0x0C;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值
}
/**************************************/
/*外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zhongduan(void) interrupt 0
{
         if(k1==0)
         {
                 delay(15);
                if(k1==0)
                {
                        xuanze++;
                        if(xuanze>=4)xuanze=0;         //
                        LED=0;
                }
                while(!k1);
                LED=1;
         }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EA=1;        //开总中断

        EX0=1;        //允许使用外中断
        IT0=1;        //负跳变触发方式(下降沿)

        Timer0Init();        //1毫秒@6.000MHz
        msgl();                        //单片机工作模式
        fenpin();                //单片机主频设置
        bjq();                        //比较器设置

        ioshezhi();                //io口设置

        kaijiss();                //开机最外面LED闪烁三次

////////////////////////////////////////////

//        while(1)
//        {
//                 LED_H=0;                //红外发射LED
//
//        }
}
////////////////////////////////////////////
////////////////////////////////////////////

Keil代码下载(附件内只含代码,不含其他任何文件):

网友A(2022-09-27):
从图片上看好像不能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好像不能转吧

板子固定在马达轴上,灯排是固定在扇叶上,正负极通过弹簧和PCB上的大焊盘接触,机械部分用的都是原装,我只换了板子。

网友C(2025-02-20):
大佬能不能讲一下刷新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