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显字陀螺制作 附程序

楼主(2022-09-26):
完成效果图:

电路原理图如下:

PCB布线图:

PCB实物图:

这款指尖陀螺跟常见的显字陀螺不同点在于,多了一颗LED,不要小看一颗LED,显示效果会好很多。
显示效果对比图:
11颗LED:

12颗LED:

会减少很多粘连的笔画。

/************旋转LED指尖陀螺程序**************/

//----------|D1        |D2        | D3|D4        | D5| D6| D7|D8        |D9 |D10|D11||P32 |  P55   |
//----------|         |        |        |        |        |        |        |        |        |        |        ||          |                   |
//----------|P10|P11|P12|P13|P14|P15|P30|P31|P33|P36|P37||霍尔|  按键  |

//----------字模取12x11点阵,黑体,低位先,从左至右,0有效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
********   文字     ***************/
uchar code wenzi0[]={

0xFD,0xF7,0xDD,0xF7,0xDD,0xF1,
........省略 见附件........
//0xFE,0xFB,0xFC,0xF9,0x01,0xFC,/*"回",0*/
///* (12 X 11 ) */

//};
/////////////////////////////////////////////////////////////////////////////////////
uchar code table0[]={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从低位往高位移一个灯
uchar idata xiancun[192];

sbit key=P5^5;
sbit LED=P5^4;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sbit D4=P1^3;
sbit D5=P1^4;
sbit D6=P1^5;
sbit D7=P3^0;
sbit D8=P3^1;
sbit D9=P3^3;
sbit D10=P3^6;
sbit D11=P3^7;
sbit D12=P5^4;

uchar xuanze,a,b;
uint t,tt;
uint t1,t2;
uchar ms=0;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int a)
{
        uchar x;
        while(a--)
        {
          for(x=0;x<150;x++);
        }
}

/**********************************
*****  10us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0us(uint b)                //@11.0592MHz
{
        unsigned int a;
        uchar i;
        for(a=b;a>0;a--)
   {

        _nop_();
        i = 25;
        while (--i);
  }
}

/*******************************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
void Timer0Init(void)                //10u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1;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IE2  |= 0x04;
        AUXR |= 0x04;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2L =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2H =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
/*   LED测试程序,按住按键再开机,LED流水   */
void ceshi()
{
        uchar i,a,b;
        IE2  = 0x00;   //不允许T2中断
        for(i=0;i<8;i++)
        {
                a=table0[i];
                D1=a&0x01;
                D2=a&0x02;
                D3=a&0x04;
                D4=a&0x08;
                D5=a&0x10;
                D6=a&0x20;
                D7=a&0x40;
                D8=a&0x80;
                delay10us(20000);
        }
           D8=1;
        for(i=0;i<4;i++)
        {

                b=table0[i];

                D9=b&0x01;
                D10=b&0x02;
                D11=b&0x04;
        D12=b&0x08;
                delay10us(20000);
        }
        D12=1;
}

/**************************************/
/*****    点阵数据送入显存程序    *****/
void xianshi(uchar *p,uchar shu)
{
        uchar i;
        for(i=0;i<(shu/2-(shu/2-96));i++)
        {
                xiancun[i*2]=p[i*2];
                xiancun[i*2+1]=p[i*2+1];
        }
        for(i=(shu/2);i<96;i++)
        {
                xiancun[i*2]=0xff;
                xiancun[i*2+1]=0xff;
        }
}

/*******************************************************
****************主函数程序****************************/
void main()
{
        uchar cs=0,i;
        EA=1;                        //开总中断
        EX0=1;                //允许使用外中断
        IT0=1;                //负跳变触发方式(下降沿)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if(key==0){cs=1;}        //按住按键再上电
        while(cs){ceshi();}        //进入测试模式(LED流水,以检查LED有无问题)

        while(1)
        {

        if(key==0)
         {
                 delay(30);
                if(key==0)
                {
                        xuanze+=1;

                        LED=0;
                }
                while(!key);
                LED=1;

         }
////////////////////
         switch(xuanze)
                {        //文字
                        case(0):xianshi(wenzi0,sizeof(wenzi0));break;
                        case(1):xianshi(wenzi1,sizeof(wenzi1));break;
                        case(2):xianshi(wenzi2,sizeof(wenzi2));break;
                        case(3):xianshi(wenzi3,sizeof(wenzi3));break;
                        //图案
//                        case(4):xianshi(tuan0,sizeof(tuan0));break;
//                        case(5):xianshi(tuan1,sizeof(tuan1));break;
//                        case(6):xianshi(tuan2,sizeof(tuan2));break;
//                        case(7):xianshi(tuan3,sizeof(tuan3));break;
//                        case(8):xianshi(tuan4,sizeof(tuan4));break;
                        default:xuanze=0;break;
                }
        //////////////////
                 if(P32==0)
                 {        tt=t;
                        t=0;

                        t1=0;  //转动时爆闪指示灯不工作
                        t2=0;  //转动时掉电模式不工作
                        if(tt>8000)tt=8000;

                           for(i=0;i<96;i++)
                          {
                                a=xiancun[i*2];
                                b=xiancun[i*2+1];
                                D1=a&0x01;
                                D2=a&0x02;
                                D3=a&0x04;
                                D4=a&0x08;
                                D5=a&0x10;
                                D6=a&0x20;
                                D7=a&0x40;
                                D8=a&0x80;

                                D9=b&0x01;
                                D10=b&0x02;
                                D11=b&0x04;
                D12=b&0x08;
                                delay10us(tt/(60*3));                //显示延时

                         }
            P1=P3=0xff;
//                   a=b=0xff;
//                           D1=a&0x01;
//                        D2=a&0x02;
//                        D3=a&0x04;
//                        D4=a&0x08;
//                        D5=a&0x10;
//                        D6=a&0x20;
//                        D7=a&0x40;
//                        D8=a&0x80;

//                        D9=b&0x01;
//                        D10=b&0x02;
//                        D11=b&0x04;
//            D12=b&0x08;
           }
           if(t2>=10000)                //10秒进入掉电模式
           {
                           t2=0;
                        D11=D1=1;                //进入掉电模式前关闭LED灯
                        PCON=0x02;                 //进入掉电模式
                        _nop_();
                        _nop_();
                        _nop_();
                        D11=0;
           }
        }
}

/**************************************/
/*定时器T0中断服务*/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

}
/*定时器T2中断服务*/
void interrupt_timer2() interrupt 12
{

         t1++;
         t2++;

         switch(ms)
         {
                 case 0:
                D1=0;
                if(t1==50)         //D10亮200ms后转到模式1
                {
                        ms=1;
                }
                break;
        //
                case 1:
                D1=1;
                if(t1>=950)         //D10灭500ms后转到模式0
                {
                        t1=0;
                        ms=0;
                }
                break;
         }
}
/**************************************/
/*外中断0服务程序*/
void zhongduan(void) interrupt 0
{

}

Keil代码下载(附件内只含代码,不含其他任何文件):

网友A:
显示分辨率还可以再提升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分辨率还可以再提升提升。

我用的灯珠是0603,间隔0.5毫米。还可以贴近一点,或者换小一号灯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灯珠是0603,间隔0.5毫米。还可以贴近一点,或者换小一号灯珠。

我是想说,12个灯珠太少了,可以再多点。(显示汉字用16行的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说,12个灯珠太少了,可以再多点。(显示汉字用16行的比较合适)

IO不够了,我选的这款单片机只有14个IO。12个用来显示,一个按键,一个转速检测,刚好用完。再换型号又要重新设计。

网友B:
楼主,外部霍尔传感器中断程序啥也没写呀?能好使吗?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改为16个LED的模式,就是用两个管脚作为公共脚,再用8个管脚作为LED的驱动脚,用两个公共管脚来切换,实现每次显示16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外部霍尔传感器中断程序啥也没写呀?能好使吗?

原来是循环判断霍尔管脚低电位,没有采用外部中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