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22-09-26):
//////////////////////////////////////////////////////////////////////////////////
//
//  文 件 名   : main.c
//  版 本 号   : v2.0
//  作    者   : HuangKai
//  生成日期   : 2014-0101
//  最近修改   :
//  功能描述   : OLED 4接口演示例程(51系列)
//              说明: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D0   接PD6(SCL)
//              D1   接PD7(SDA)
//              RES  接PD4
//              DC   接PD5
//              CS   接PD3
//              ----------------------------------------------------------------
// 修改历史   :
// 日    期   :
// 作    者   : HuangKai
// 修改内容   : 创建文件
//版权所有。
//Copyright(C) 中景园电子2014/3/16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if OLED_MODE==1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DATAOUT(dat);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OLED_WR_Clr();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lse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uint8_t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ndif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 i],OLED_DATA);

            }
}
//m^n函数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G, ENABLE);     //使能PC,D,G端口时钟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3|GPIO_PIN_8;     //PD3,PD6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速度50MHz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3|GPIO_PIN_8);    //PD3,PD6 输出高
//
// #if OLED_MODE==1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0xFF; //PC0~7 OUT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C,0xFF); //PC0~7输出高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G13,14,15 OUT  输出高
//
// #els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推挽输出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  输出高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G15 OUT推挽输出      RST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SetBits(GPIOG,GPIO_PIN_15);                         //PG15 OUT  输出高
//
//
// #endif
void O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      HAL_GPIO_WritePin(GPIOC,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SET);
//
//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      HAL_GPIO_WritePin(GPIOD, GPIO_PIN_8|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SET);
//
//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PIN_SET);
//
//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SET);
    #if OLED_MODE==1
      /*Configure GPIO pins : PC0 PC1 PC2 PC3
                               PC4 PC5 PC6 PC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G13 PG14 PG1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GPIO_PIN_SET);
    #els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PC0,1 OUT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SET);                //PC0,1 OUT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5;                 //PG15 OUT推挽输出      RS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G,GPIO_PIN_15,GPIO_PIN_SET);                         //PG15 OUT  输出高
    #endif

    OLED_RST_Set();
    HAL_Delay(100);
    OLED_RST_Clr();
    HAL_Delay(1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