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电容选取问题 XC6206输入和输出电容

楼主(2022-09-27):
XC6206 输入和输出电容,用多大的什么材质的电容最好,10UF的电容能不能用5个2UF的电容并联代替。

网友A:
取决于你的输入电压,自己玩的5个2uF取代10uF没什么问题,但要注意耐压值,并联后耐压降低,用在输入端要小心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决于你的输入电压,自己玩的5个2uF取代10uF没什么问题,但要注意耐压值,并联后耐压降低,用在输入端要小 ...

电容并联后耐压降低?搞了几十年电路,第一次听说。电容并联不会影响耐压值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并联后耐压降低?搞了几十年电路,第一次听说。电容并联不会影响耐压值吧?

理论上是以最小耐压的电容电压作为标准,比如一个 16V并联一个25V电容,耐压是按最小的计算,如果你多并一下不同耐压的电容再计算是不是耐压就变低了?
还有一个方面:不同厂家的电容耐压和质地都不尽相同,从实用角度看,并联后耐压都是按降低标准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以最小耐压的电容电压作为标准,比如一个 16V并联一个25V电容,耐压是按最小的计算,如果你多并 ...

吓一跳,不应该这样说来吓唬人的

网友D:
XC6202没用过,HT7533不同厂家所用的滤波电容是有区别的。跟输入电压有关,我用原厂的输入输出电容均用10uF正常, 后换了另一个厂家有30%不良,输出电容要用100uF才正常,还有些在小电流时是正常,大电流时不正常(由于电线的压降,输入的电压降到3.8V),在输入端并100uF没用,在输出端并100uF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吓一跳,不应该这样说来吓唬人的

你觉得是吓唬人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是吓唬人是因为你太年轻了!

你不觉得你自己说的有问题吗?“但要注意耐压值,并联后耐压降低,用在输入端要小心些。”   你是说耐压值降低,并不是说以最低耐压的来计算,再一个,是用在输入端要小心,难道输出端就可以不用小心了?假如输出是5V,输出端电容耐压2V也行?

网友E:
看数据手册的要求,最好那就用钽电容咯,电容可以并联,要注意的是LDO可能对电容ESR有要求,不能太小或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