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了一个多功能测试仪

楼主:
近期不太忙,闲来无事,就动手做了一个多功能测试仪,给大家分享一下。
制作过程中没有拍下照片,这都是做好后的了。
用了一个电脑的电源,一个旧的双15.5V变压器,还有个座式灯口,150W的灯泡。又从网上购来一个可调电源和接线扩展座等。

整休效果图

整休效果图

维修电磁炉神器

维修电磁炉神器

可调电源

可调电源

进网口

进网口

出网口

出网口

光耦和TK431测试

光耦和TK431测试

标准电源

标准电源

网友A(2022-09-27):
忘了发个光耦测试仪和TL431测试仪的电路原理图,想要的朋友可以回复,我上传,或百度一下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了发个光耦测试仪和TL431测试仪的电路原理图,想要的朋友可以回复,我上传,或百度一下哦

把功能和原理图都贴出来,让大家都学习学习、有所长进。至少我希望看到楼主的成果。

网友A:
光耦测试仪的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如下 :

光耦和431测试板

光耦和431测试板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测试时,把光耦插入光耦座,按逆时针1234插入座中,按下KEY2,指示灯点亮,松开手时仍然发光,再按下
KEY1时,指示灯息灭,说明光耦是好的。
如果插下光耦灯亮,或按下KEY2指示灯不亮,或是松开KEY2就马上灭掉,或是按下KEY1时,灯不能灭则都为光耦坏。
如下图插入
4   3

1   2

网友A:
431原理图如下:调整PR1,可使发光二极管由亮变暗再到息灭 或由灭变亮,即为好的。

原理图

原理图

PR1

PR1

按下图插入

按下图插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把光耦插入光耦座,按逆时针1234插入座中,按下KEY2,指示灯点亮,松开手时仍然发光,再按下
KEY1 ...

简单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31原理图如下:调整PR1,可使发光二极管由亮变暗再到息灭 或由灭变亮,即为好的。

电路可改为低于2.5V和高于2.5V两档,用开关控制

网友B:
非常感谢楼主,楼主善人,惠及众乡亲

网友A: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再做一些小“玩意”分享给大家的。
最近又忙了,等闲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路可改为低于2.5V和高于2.5V两档,用开关控制

用这个可调,可以看到lED灯亮度的变化,开关就没有这个效果 了。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创识;楼主能否将完整电路图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创识;楼主能否将完整电路图发出来。

哪个?

可调稳压稳流是网购的,没有电路图。
那几组电压是台式电脑的电流接出来的,没有电路图
光耦测试和TL431测试,它们之间也没有联系,只是在一个板子上了。
那个插座和开关,灯泡还用电路图吗?

网友E(2023-08-14):
引用 网友A:
431原理图如下:调整PR1,可使发光二极管由亮变暗再到息灭 或由灭变亮,即为好的。

431的脚位排序好像不只一种

网友F:
普通光偶可以测,高速的这样测不行吧,感觉还是买全新正品代换实验才是王道

网友G(2024-12-31):
测元件的话,你这台机个头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