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GT8F328激光转速计制作 附程序

楼主(2022-09-27):
激光转速计,反射式。
須要用反光纸贴到转轴上。
当被测零件完成一圈时,来自转速计的持续发射的激光束会反射回来,
传感器被其光触发并向LGT8F328发送脉冲,
LGT8F328会保持这些脉冲发生的准确时间,
并以 RPM 为单位计算旋转速度並运算显示。

1. 激光二极管LED调制式发射频率200hkz。
2. 激光接收传感器调制式+消光座透镜。
3. 128 x 32'' I2C OLED 显示器。
4. arduino LGT8F328。
5. 电池3.7V400ma。
6. 反光纸。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2

2

3

3

4

4

电路原理图如下:

1

1

Arduino源程序如下:
//CPU Frequency "16MHz"
#include <Wire.h>
#include "U8glib.h"
#include <SimpleKalmanFilter.h>
SimpleKalmanFilter simpleKalmanFilter(1, 1, 0.1);
//Nano: SDA (A4); SCL (A5);
U8GLIB_SSD1306_128X32 u8g(U8G_I2C_OPT_NONE); //0.96
//U8X8_SSD1306_128X64_NONAME_HW_I2C u8x8(/* reset=*/ U8X8_PIN_NONE);
unsigned long rpmtime;
unsigned long rpmtd[8]={};
unsigned int rpm;
unsigned int rpmcount=0;
unsigned int rpm_tcnt=0;
unsigned int MaxX;
unsigned int MinX;
unsigned int Sumrpm=0;
unsigned int valmap;
float rpmfloat=0.0;
float K_rpmfloat=0.0;
float rpmtime_dy=0.0;
float kal_rpm=0.0;
bool  rpmslow = 1;
//------------------------------------------------------
//电压表 voltage meter
float vout = 0.0;
float vin = 0.0;
float R1 = 40000.0; // resistance of R1 (40K)
float R2 = 10000.0; // resistance of R2 (10K)
int value = 0;
int analogInput = 1;
unsigned int voltmap;
//-------------------------------------------------------
//显示时间间隔 DisplayTime
unsigned long previousBlinkTime;
unsigned int TimeInterval = 500;
bool toggleTime=0;
bool DisplayTime=0;
//------------------------------------------------
//lgt328p
//INTERNAL1V024 , uses a 1.024v reference voltage from inside the board.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analogReference(INTERNAL1V024);//INTERNAL lgt328p
    analogReadResolution(12);
//----------------------------------------------------------
//激光LED调制约200hkz输出
   noInterrupts();
   TCCR2A =
    1 << COM2B1 |
    1 << COM2B0 |
    1 << WGM21 |
    1 << WGM20;
  TCCR2B =
    1 << WGM22 |
    1 << CS20;
  OCR2A = 80;
  OCR2B = 60;
  pinMode(3, OUTPUT);
//-----------------------------------------------------------
//RPM读取时间
  TCCR1A = 0;
  TCCR1B = 0;
  TCCR1B |= (1 << CS12); //Prescaler 256
  TIMSK1 |= (1 << TOIE1); //enable timer overflow
  pinMode(2, INPUT);
  attachInterrupt(0, RPM2, RISING);//CHANGE
//-----------------------------------------------------
  u8g.firstPage();
     do {
     display_rpm_stop();
     } while (u8g.nextPage());

  interrupts();
}
//-----------------------------------------------------------------
void loop() {

    voltmeter();
   millisTime();

if(DisplayTime){
    if (rpmslow) {
      if(vin<3.3){
        u8g.firstPage();
      do {
       display_Volmeter();
        } while (u8g.nextPage());
      }
     else{
      u8g.firstPage();
     do {
      display_rpm_stop();
      } while (u8g.nextPage());
    }
}
  else {
    kalman_rpm();
    u8g.firstPage();
  do {
    display_rpm();
     } while (u8g.nextPage() );
  }
  DisplayTime=0;
}

//----------------------------------------------------------
   // Serial.print(vout);
   // Serial.print("\t");
   // Serial.print( kal_rpm );
   // Serial.print("\t");
   // Serial.print(K_rpmfloat);
   // Serial.print("\t");
   // Serial.println();

}
//---------------------------------------------------------
void kalman_rpm(){
         kal_rpm = simpleKalmanFilter.updateEstimate(rpmtime);
         K_rpmfloat = 120/(kal_rpm/31250.00);
         rpmtime_dy=K_rpmfloat;
}
//----------------------------------------------------------
void voltmeter(){
// read the value at analog input
    value = analogRead(VCCM);
     vout = (value * 5.0)/4096.0;    //lgt328p
      vin = vout;
    unsigned int val = vin*10;
    voltmap = map(val, 30, 40, 0, 50);
}
//--------------------------------------------------------
ISR(TIMER1_OVF_vect) {
  rpmslow = 1;
}
//------------------------------------------------------
void RPM2 () {
   rpmtd[7]=TCNT1;
   TCNT1 = 0;
   rpmslow = 0;
   rpmtd[0]=rpmtd[1];
   rpmtd[1]=rpmtd[2];
   rpmtd[2]=rpmtd[3];
   rpmtd[3]=rpmtd[4];
   rpmtd[4]=rpmtd[5];
   rpmtd[5]=rpmtd[6];
   rpmtd[6]=rpmtd[7];
   rpmtime = (rpmtd[0]+rpmtd[1]+rpmtd[2]+rpmtd[3]+rpmtd[4]+rpmtd[5]+rpmtd[6]+rpmtd[7])/8;
}
//----------------------------------------------------------------------------------
void millisTime() {
   unsigned long currentTime = millis();                         // 获取当前时间
  if (currentTime - previousBlinkTime >= TimeInterval) {         //如果时间间隔达到了
      previousBlinkTime = currentTime;                           // 将检查时间复位
      toggleTime = (toggleTime == 1) ? 0 : 1;
      DisplayTime =  toggleTime;
  }
else if (currentTime - previousBlinkTime <= 0) {                 // 如果millis时间溢出
  previousBlinkTime = currentTime;
  }
}
//-----------------------------------------------------------------------------------
  void display_rpm(void) {
   u8g.setFont(u8g_font_ncenR08);
   u8g.drawBox(100,4,2,4);
   u8g.drawFrame(103,0,25,12);
   u8g.setPrintPos(108, 10);
   u8g.println((voltmap*2));
  // u8g.println("%");
   u8g.setPrintPos(104, 32);
   u8g.print("RPM");
   u8g.setFont(u8g_font_ncenR24);
   u8g.setPrintPos(0, 32);
   if(rpmtime_dy>=10000) {u8g.print(rpmtime_dy,0);}
   else{u8g.print(rpmtime_dy,1);}
}
//-----------------------------------------------------------
void display_rpm_stop(void) {
  u8g.setFont(u8g_font_ncenR08);
  u8g.drawBox(100,4,2,4);
  u8g.drawFrame(103,0,25,12);
  u8g.setPrintPos(107, 10);
// u8g.println((voltmap*2));
  u8g.println(vout,2);
  u8g.setPrintPos(104, 32);
  u8g.print("RPM");
  u8g.setFont(u8g_font_ncenR24);
  u8g.setPrintPos(0, 32);
  if(rpmtime_dy>=10000) {u8g.print(rpmtime_dy,0);}
  else{u8g.print(rpmtime_dy,1);}
}
//-----------------------------------------------------------
//display the voltage
void display_Volmeter(void) {
  u8g.setFont(u8g_font_ncenR08);
  u8g.drawBox(3,11,5,10);
  u8g.drawBox(10,6,voltmap,20);
  u8g.drawFrame(10,6,50,20);
  u8g.setPrintPos(103, 16);
  u8g.println(vin);
  u8g.println("v");
  if(vin<3.3){
  u8g.setPrintPos(32, 20);
  u8g.println((voltmap*2));
  u8g.println("%");
  u8g.setPrintPos(103,32);
  u8g.print("LOW");
  }
}
//------------------------------------------------

网友A:
需要反光贴纸的话,使用场合就会受限不少啊,很多地方无法贴纸,况且贴了也可能容易掉。

网友B(2022-12-18):
这个很好,正好有配件有空做一个试试。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