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连续向W25QXX SPI FLASH写入一组一组数据?

楼主(2022-09-27):
各位大佬,现在我想接收一大串数据(153608),需要两个数组循环接收,如何完整连续的存入外部FLASH呢?这个地址如何写?W25QXX_Write ( ( u8* ) Buff1,地址,16);
W25QXX_Write ( ( u8* ) Buff2,地址,16);

网友A:
FLASH都可以连续写入的,特别是页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都可以连续写入的,特别是页写功能。

循环写入数据,这个地址该怎么操作?

网友B:
你点人数的时候,会用手指依序点过。
道理一样:
将所有要发送的数据,放入一个缓冲区,再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用“手指”依序点出发送。

网友C:
连续只能从页面首地址开始写
一次最多只能写256个字节
所以,你要有一个页面写入的函数,最多只写256个地址
一个参数是页面地址,一个参数是256个字节数字限制,还得记录数组的下标,不然你都不知道写到哪了
想要更快的,就得用4IO写入,两个时钟就能写入一个字节了,单个个IO要8个时间
网上这个芯片的驱动还是有很多的,但有的行,有的压根就不行
所以,你还是得自己啃数据手册,先会写入一个地址的数据,之后的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