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应用中51单片机应如何选型?

楼主(2022-09-27):
各位好,我用STC89C52RC做了个蠕动泵控制板,其实就是个步进电机控制器,这款泵未来也想进行系列化和商品化。我总结的STC89C52RC的优缺点:

优点:上手快,教程多,调试相对简单;DIP40 手工焊接方便;性价比高;
缺点:产品手册不推荐DIP40(他强烈推荐LQFP44);DIP40体积太大占地方;内存太小只有8K(我实现基础功能已经6K了,再加功能肯定装不下);推出时间太长技术落后(他自己的ISP软件弹窗写的,建议用STC15F2K60S2替代)

所以想问的是:项目在商品化的时候一般用什么型号的51单片机啊?我能想到的初步需求:
1,基础款用数码管,升级款要装12864液晶屏,可能还考虑TFT屏,做个开机界面啥的,所以内存想大点。32K够么?还是直接上到60K?
2,最好是DIP封装,方便手工焊接,个头也要小点。表贴式手工焊接没试过,但看着感觉就挺费劲,担心焊不好,不知道表贴式实际用的多吗?
3,性价比要高。

所以我要直接考虑用STC15F2K60S2  SKDIP28那一款芯片吗?第一次搞,对芯片选型实在是没经验。

网友A:
看看这个stc32g12k128,可用资源比STC15F2K,更多,可以考虑一下.都是STC的产品.上手也快.价格居然差不多......

网友B:
为啥一定是stc ?
生产中考虑成本,批量的话,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哪个便宜选哪个
开发上,不同厂家上 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那个容易开发调试,稳定好用哪个
你可以看看某一个宝上一堆选择廉价片的人,新唐n76e003 1k片就一半能用,200多片无法下载,300多片下载后无法使用
现在很多国产 xx32 的芯片都很便宜了,20p的1块多,舵机 12864 按钮 指示灯,足够用了。容量上最小的也都是16k 4块多的 128k存储 4k ram 足够折腾了,用stc 哎。。。

网友C:
悄悄告诉你  STC的 8H 8G系列 STC32G12K128系列也有DIP40封装的,如果实在需要 也可以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stc32g12k128,可用资源比STC15F2K,更多,可以考虑一下.都是STC的产品.上手也快.价格居然差不多..... ...

大概看了下,功能应该超过我的需求了,128K内存,再看看价格,真香!加在可选范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是stc ?
生产中考虑成本,批量的话,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哪个便宜选哪个
开发上,不同厂家上 价 ...

这个就有点像Windows,office之类的~您说的这个片子看起来也不错,我再了解下
我还要不了2,300片那么多,这个产量现在只是个梦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悄悄告诉你  STC的 8H 8G系列 STC32G12K128系列也有DIP40封装的,如果实在需要 也可以选

厂家的老师也在啊!失敬失敬~

我是学机械的,以前我不了解单片机,以为很难就一直拖着没学,贵司的89C52成功让我进入的单片机的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stc32g12k128,可用资源比STC15F2K,更多,可以考虑一下.都是STC的产品.上手也快.价格居然差不多..... ...

收到您的信息,非常感谢!我去了解一下

网友D:
1、列出需要达成的功能。
2、对照芯片造型目录,CPU的功能。
这样就简单了。
如果遇到决策不了的。估计一下,取一款。
如果错了,印象就深刻了,成长了。经验就丰富了,不吃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列出需要达成的功能。
2、对照芯片造型目录,CPU的功能。
这样就简单了。

感谢指导!入了这几款:
1)STC8G1K08-38I-DIP16 x 1
     STC8G1K08-38I-DIP20 x 1
     STC8G1K17-38I-DIP16 x 1

这3款中选一个型号做数码管版本设备用(其实我现在用89C52已经实现基本功能了);

2) STC8H8K64U-45I-PDIP40 x 1
    STC32G12K128-PDIP40 x 1

这2款中选一个以后做12864屏版本设备用。

据说STC15系列抗干扰超强,先试试上面这个几个型号,不行再考虑它。

网友E:
89C52只能是学习了。做产品肯定也要多考虑一个问题。加密啊。STC的加密很简单的。可以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是stc ?
生产中考虑成本,批量的话,在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哪个便宜选哪个
开发上,不同厂家上 价 ...

感谢建议!我已经在下载新唐的资料了,并入了一片小开发板准备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