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指示灯PCB板用来测试MCU IO输出还是挺方便的 Gerber文件

楼主(2022-09-27):
这个指示灯PCB板用来测试MCU IO输出还是挺方便的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Gerber文件下载:
可以直接打样

网友A:
似乎我做的更“先进”……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665-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似乎我做的更“先进”……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665-1.html

能说说你做的那个U1D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似乎我做的更“先进”……
http://www.51hei.com/bbs/dpj-220665-1.html

虽说,你那个 的确 更“先进”了。
但是,你不觉得,与其这样搞,不如直接上个单片机,一次检测8个IO,从原材料成本和焊接过程的时间成本上来讲,更划算么? 甚至,还可以再上个2-3元的,液晶屏文字显示,效率更高,更实惠,更直观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你做的那个U1D是怎么工作的吗?

U1D不工作。一个芯片里有4个比较器,我只用了3个,有一个直接接地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