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数码管不关闭显示?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2-09-27):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求组论坛大神:
要求:

前8个LED左右来回一次后,第九个LED翻转一下,同时数码管显示循环次数
已实现:
8个LED左右来回一次后,第九个LED翻转一下
问题:

数码管的显示循环次数,不能一直保持显示
【补充说明,我的目标是:当新的一轮LED循环时,数码管能一直保持上一次的数据
   只有当新的一轮LED循环结束后 ,第九个LED翻转,数码管再更新数据】

如果,保持位选一直开着,则会在显示当前次数后,变成显示0;
如果,位选关闭,则会出现一闪一闪;

/*
* File:   Main.c
* Author: 12618
*
* Created on 2022年9月30日, 上午9:53
*/
/* Includes:主函数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define:个人定义变量 host变量 (字符常量)-------------------------------------------------------------*/

/* Private variables:个人绑定变量----------------------------------------------------------*/

/* Public variables:公共绑定变量-----------------------------------------------------------*/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个人功能函数------------------------------------------------*/

/*
    * @name   main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
{

    Sys.Sys_Init();

    //系统主循环
    while(1)
    {
        //Isr.Timer0_ISR();中断查询法
        SMG1.SumLed_SMG();

    }

}

  37. /********************************************************
  38.   End Of File
  39. ********************************************************/

/*
* File:   SMG.c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Created on 2022年9月20日, 下午4:27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define-------------------------------------------------------------*/

u16_int ge;
u16_int shi;
u16_int bai;
u16_int qian;

const u8_word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表

/* Private variables----------------------------------------------------------*/
static   void SMG_SumLed(void);                   //适用输入输出端口初始化

/* Public variables-----------------------------------------------------------*/
//结构体定义对应.h的结构体类型
SMG_t    SMG1 =
{
    0,                        //定义数码管计数初值为0
    SMG_SumLed,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name  SMG_SumLed()
    * @brief  数码管函数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 查询法,需要放入while(1)//////
  static  void SMG_SumLed()
{
     Run_LED.LED_Flash();
     COUNT_LED = !COUNT_LED;
     SMG1.Flash_count = ++SMG1.Flash_count;

    ge   =  SMG1.Flash_count % 10;
    shi  =  SMG1.Flash_count % 100 / 10;
    bai  =  SMG1.Flash_count % 1000 / 100;
    qian =  SMG1.Flash_count / 1000;

     u16_int i = 2;

    while( i--)
    {
          PORTBbits.RB3 = 0;                              //选择个位数码管
          PORTD = LED[ge];                            //获取个位值
          Delay_timer.Delay_1us(5);                       //十延时
          //PORTD = 0xFF;                                   //清数码管显示
          //PORTBbits.RB3 = 1;                              //关数码管

          PORTBbits.RB2 = 0;                              //选择十位数码管
          PORTD = LED[shi];                         //获取十位值
         Delay_timer.Delay_1us(5);                       //延时
         // PORTD = 0xFF;                                   //清数码管显示
          //PORTBbits.RB2 = 1;                              //关数码管*/

          PORTBbits.RB1 = 0;                              //选择百位数码管
          PORTD =LED[bai];                         //获取百位值
          Delay_timer.Delay_1us(5);                       //延时
         // PORTD = 0xFF;                                   //清数码管显示
          //PORTBbits.RB1 = 1;                              //关数码管

          PORTBbits.RB0 = 0;                              //选择千位数码管
          PORTD = LED[qian];                          //获取千位值
          Delay_timer.Delay_1us(5);                      //延时
          //PORTD = 0xFF;                                   //清数码管显示
          //PORTBbits.RB0 = 1;                              //关数码管

     }

}

两种现象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是延时函数造成的

网友A:
检查延时函数

网友B:
如果是扫描方式驱动数码管的话是要关闭数码管的,while(i--)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扫描方式驱动数码管的话是要关闭数码管的,while(i--)多余了

如果不while(--)的话,
这个Delay_timer.Delay_1us( );   不增加就会一闪而过
如果这个Delay_timer.Delay_1us( ); 增加,数码管就会明显趋于流水从右到左一闪而过

网友C:
太简单的问题了:
在你提出的时间节点上,多做几个标记,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小儿科的事情,调试一下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