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通讯程序问题,收、发冲突

楼主(2022-09-27):
51单片机收发问题。C51单片机向外以1秒10次发送数据,会影响接收,偶尔收不到控制指令。RS422通信。我测试过,如果屏蔽掉单片机的发送,接收指令不会出问题。向外发送的频率越低,接收指令丢失的问题概率也越低。

#include <reg52.h> //最新的版本,拥有新的不发送控制和防止出错处理控制有四处。改为新的焦距表75-375mm  2013-09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ow2(x,y)   ((((int)(x))<<2)+((int)(y)))
#define gaodi8(x,y) ((((int)(x))<<8)+((int)(y)))
#define DZHZj  0x66               //聚焦堵转值  c5    L298可调电流范围-1~2.3V,需要时可以调整
#define DZHZb  0x66               //变焦堵转值  c4    07,08
#define DZHZg  0x50               //光圈堵转值  c2    01

uchar    data_tmp[7];              //
uchar  rdata_tmp[10];              //
uchar  sdata_tmp[10];              //
sfr       AUXR= 0x8e;              //12倍频
sfr     wd_con= 0xe1;              //看门狗的控制字。
bit idata flg=0;                   //中断标志
bit idata slg=0;                   //设定值指令标志;

//uchar bdata data1=0;            //数据的位操作;与第二种方法都数值函数连用:dukou2();
//sbit x0=data1^0;
//sbit x1=data1^1;
////////////////////////////////////////ad的转换的头文件////////////////////////////////////////////////////////
sfr adc_contr=0xc5;               //
sfr adc_data=0xc6;                //
sfr adc_low2=0xbe;                //
sfr p1m0=0x91;                    //
sfr p1m1=0x92;
uchar ad[4][2]={
                {0x00,0x00},  //7
                {0x00,0x00},  //6
                {0x00,0x00},  //5
                {0x00,0x00}}; //4 //
uchar code adc_channel[4]={0xe7,0xe6,0xe5,0xe4};

                                   //
sbit P1_2  = P1^2;                   //
sbit P1_3  = P1^3;                   //
sbit  ad4  = P1^4;                   //
                                  //
sbit key=P3^7;                    //
sbit P1_0=P1^0;                   //
sbit P1_1=P1^1;                   //
                                  //第二个电机控制 变焦电动机;指令: C4  驱动电压为+12V。 指令过后锁定控制
sbit P3_2=P3^2;                   //
sbit P3_3=P3^3;                   //
sbit ad6=P1^6;                    //
sbit ad5=P1^5;                    //
                                  //第一个电机控制  聚焦电动机;指令:C5  驱动电压为+12V。 指令过后锁定控制
sbit P3_4=P3^4;                   //
sbit P3_5=P3^5;                   //
sbit ad7=P1^7;                    //
//uchar ky;                       //
uchar kk[4][3]=                   //电机正反转控制量;
{{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               //
uchar bb=0;                       //
uchar xx=0;                       //
uint jj=0;                        //查表的序号;

uint shedz=0;
uchar jjub[2]={0x00,0x00};         //查表缓冲数组;
int Fwei=102;                       //Fwei=51-1;

//20181213更新ceduib表格:
//1、微调两端电压对应的焦距值,原来为75和375,改为74和379,留出裕量防止高低温到不了75和375
uchar code ceduib[103][4]=
{
        {0x32,0xC0,0x00,0x4A},{0x32,0xC0,0x00,0x4A},{0x32,0x03,0x00,0x4E},{0x34,0x03,0x00,0x51},{0x37,0x01,0x00,0x54},
        {0xB3,0x02,0x01,0x75},{0xB4,0x01,0x01,0x78},{0xB4,0x01,0x01,0x78}
}; //前两个字节为对应的电压值,后两个为焦距值  (高位+低位) 2013-9-4        新的75375焦距表


void delay5ms() reentrant;
void dlm() reentrant;
void chushihua();
void cuankou();
void send_date( uchar datew);
void ad_power();
void dukou1();
void adc();
void set_open();
void get_ad(uchar k);
void set_off();
void duzhpd();
void kongzhi();
void qingli();
void fs();
uchar rc();
void zhongduan();
void weiyi();
uchar zhilxy();
void zhiling_yingda();
void jisuan();
//void dy_changdu();
void ffind();
void shuj_chuli();
//void dianj();
void guan_kongzi();

//中断进行接收数值。并且进行异或校验。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using 3   //接收字符;
{
        uchar i=0;
    ES=0;
    P3|=0x3C;
    P1|=0x0C;//P1|=0x0C;
    if(RI)
                i=rc();
    if(i)
        {
                flg=1;
        }
    else
        {
                rdata_tmp[1]=0xcf;
                xx=1;
        }
}
void zhongduan()
{
    uchar i;
    weiyi();
    //delay5ms();delay5ms();
    i=zhilxy();                        //指令进行校验;包括:指令判断和长度判断.
    if(i)
         zhiling_yingda();             //测试指令和对电动机的控制函数;
    else
        {  data_tmp[1]=0xcf;
           guan_kongzi();
           P3|=0x3C;P1|=0x0C;}         //指令出现错误;一处
    shuj_chuli();                      //发送指令函数;
}
/*
void dianj()
{ uchar i=0;
  delay5ms();delay5ms();
  adc();
  delay5ms();delay5ms();
   for(i=0;i<8;i++)
     {send_date(ad[0][i]);delay5ms();delay5ms();delay5ms();}
   delay5ms();delay5ms();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n=0;
        chushihua();
        while(1)
        {
                wd_con=0x3f;          //看门狗不用,时间太短只有9s。 或更短的 0x38-71.1ms ,0x39-142.2ms ,0x3A-284.4ms ,0x3B-568.8ms ,0x3c-1.1377s ,0x3d-2.2755s ,0x3e-4.5511s, 0x3f-9.1022s;
                key=1;
                ES=1;
                if(slg==1)
                {ffind(); }
                else kongzhi();
                adc();
                duzhpd();
                //P1_0=1;               //调试用的按键;
                if(flg==1)
                {
                        ES=0;
                        if(xx==0)
                        {
                                zhongduan();
                        }
                        else
                        {
                                data_tmp[1]=0xcf;                 //接收指令的校验码错误.
                                shuj_chuli();
                                qingli();
                                guan_kongzi();                 //出错处理2处。
                                P3|=0x3C;P1|=0x0C;
                        }
                        flg=0;ES=1; n=0;
                }                   //中断结束;
                qingli();
                if(n>=10)                               //发送数据的时间控制
                {
                        n=0;fs();
                }
                else
                {
                        if(n< 100)
                                n++;
                        else
                                n=100;
                }
                delay5ms();delay5ms();
        }//主循环;
}  //主程序结束;
//////////////////////////////延时程序延时5ms; 1s要调用200次///////////////////////////////////////////////////
void delay5ms() reentrant
{
        unsigned int i;
        for(i=0;i<877;i++)
                ;
}
//一般小延时//
void dlm() reentrant
{
        uchar i=200;
        while(i--)
        {
                ;
        }
}

void chushihua()
{
        char i;
        //P1=0; P3&=0x43;      //01 00 00 11 I/O口的初始话;
        //P3=0; P1&=0xF3;      //11 11 00 11
        cuankou();             //串口初始化
        ad_power();            //ad转换上电
        for(i=0;i<10;i++)
        {
                rdata_tmp[i]=0;       //
                sdata_tmp[i]=0;       //
                if(i<7)              //
                        data_tmp[i]=0;        //
                //send_date(i);           //应用的
        }                     //
        wd_con=0x3f;          //
}
//串口初始化。设置接收的波特率。
void cuankou()
{
        SCON=0x50;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AUXR|=0X40;
    TR1=1;ES=1;EA=1;TI=0;RI=0;
}
//上电起动A/D转换芯片。
void ad_power()
{ //ES=0;
     adc_contr=0x80;
     dlm();dlm();dlm();dlm();dlm();dlm();
  //ES=1;
}

//读取滤波片的值
void dukou1()
  {
   dlm();
   P2|=0x03;
   bb=P2&0x03;
   }

void send_date( uchar datew)
   {
    ES=0;
    SBUF=datew;
    while(TI==0);
    TI=0;
    //ES=1;
    }

//启动AD转换;
void adc()
{
  uchar i;
  set_open();
  for(i=0;i<4;i++)
    {
     get_ad(i);
    }
  set_off();
}
void set_open()
{
  uchar i=0xF0;
  p1m0|=i;
  p1m1|=i;
}
void get_ad(uchar k)
  {
    uchar i=0x08;
    adc_data=0x00;
    adc_low2=0x00;
    adc_contr=adc_channel[k];
    adc_contr|=i;
    do
    {
     i=0x10;i&=adc_contr;
     }while(i==0);
     i=adc_channel[k];
     adc_contr&=i;
     ad[k][0]=adc_data;
     ad[k][1]=adc_low2;
   }
void set_off()
{
  uchar i=0x0f;
  p1m0&=i;
  p1m1&=i;
  }

//堵转的比较;
void duzhpd()
{ uchar i,j;
   for(i=0;i<4;i++)
     { switch(i)
        { case 0:{if(ad[i][0]>=DZHZj)     //P1.7聚焦电动机+12V。
                    {for(j=0;j<3;j++)kk[i][j]=0x00;kk[i][0]=0x01;kongzhi();dlm();}
                  break;}
          case 1:{if(ad[i][0]>=DZHZb)     //P1.6变焦电动机+12V。
                    {for(j=0;j<3;j++)kk[i][j]=0x00;kk[i][0]=0x01;kongzhi();dlm();slg=0;}
                  break;}
          case 3:{if(ad[i][0]>=DZHZg)     //P1.4光圈电动机+5V。
                    {for(j=0;j<3;j++)kk[i][j]=0x00;kk[i][0]=0x01;kongzhi();dlm();}
                  break;}
          default: ;
         }
      }
}


//四个电动机的控制矩阵
void kongzhi()
{ uchar i,j,k,m=0;
  for(i=0;i<4;i++,m=0 )
  for(j=0;j<3&&m==0;j++)
   if(kk[i][j]!=0x00)
    {m=1;
     switch(i)
      { case 0:{ switch(j)                                  //C5 第一个聚焦电机的控制:停转,正转,反转。只能用一个为真;
                 {case 0: {P3_5=0;P3_4=0;dlm();delay5ms();break;}
                  case 1: {P3_5=0;P3_4=1;dlm();delay5ms();break;}
                  case 2: {P3_5=1;P3_4=0;dlm();delay5ms();break;}
                  default:{P3_5=1;P3_4=1;dlm();delay5ms();}
                  }
               }break;
        case 1:{ switch(j)                                  //C4 第二个变焦电机的控制:停转,正转,反转。只能用一个为真;
                 {case 0: {P3_3=0;P3_2=0;dlm();delay5ms();break;}
                  case 1: {P3_3=0;P3_2=1;dlm();delay5ms();break;}
                  case 2: {P3_3=1;P3_2=0;dlm();delay5ms();break;}
                  default:{P3_3=1;P3_2=1;dlm();delay5ms();}
                  }
               }break;
        case 2:{ switch(j)                                 //C2 第一个光圈电机的控制:停转,正转,反转。只能用一个为真;
                 {case 0: {P1_3=0;P1_2=0;dlm();delay5ms();break;}
                  case 1: {P1_3=0;P1_2=1;dlm();delay5ms();break;}
                  case 2: {P1_3=1;P1_2=0;dlm();delay5ms();break;}
                  default:{P1_3=1;P1_2=1;dlm();delay5ms();}
                  }
               }break;
        case 3:{ switch(j)                                 //C3 第一个滤光电机的控制:停转,正转,停转。只能用一个为真; 延时1s;后清除控制位解除自锁;
                 {case 0: {key=1;        dlm();delay5ms();break;}
                  case 1: {dukou1();     dlm();
                           key=0;
                           for(k=0;k<200;k++)
                                delay5ms();
                           key=1;
                           kk[i][j]=0x00;dlm();delay5ms();break;}
                  case 2: {dukou1();     dlm();delay5ms();break;}
                  default:{key=1;        dlm();delay5ms();}
                  }
               }break;
       default:{ i=4;j=3;}
     }
   }
}
void guan_kongzi()                    //出错处理程序   3处。
{ uchar i,j;
  for(i=0;i<4;i++)
  for(j=0;j<3;j++)
  kk[i][j]=0x00;
}
/////////////////////////////////
void qingli()
{
   uchar i;
   xx=0;
   for(i=0;i<10;i++)
   {
    rdata_tmp[i]=0;
    sdata_tmp[i]=0;
     if(i<7)
     data_tmp[i]=0;
   }
}
//时刻发送的数据
void fs()
{
  //dukou1();
  //data_tmp[1]=0xC3;                    //发送滤光片的代号.
  //shuj_chuli();
  //delay5ms();delay5ms();delay5ms();delay5ms();
  //delay5ms();delay5ms();delay5ms();delay5ms();
  //delay5ms();delay5ms();delay5ms();delay5ms();
  //delay5ms();delay5ms();delay5ms();delay5ms();
  adc();
  //jj=((int)(((int)(ad[2][0]))<<2+((int)(ad[2][1]))));
  //jjub[0]=jiaoju1024[jj][0];
  //jjub[1]=jiaoju1024[jj][1];
  jisuan();
  data_tmp[1]=0xC0;                    //发送焦距的数值.
  shuj_chuli();
}

//串口中断调用的接收程序?
uchar rc()
{ uint   ch=0;
  uchar  count=0;
  if(flg==0)
  {   RI=0;ch=0;
      for( count=0;count<10;count++ )
       {
         rdata_tmp[count]=SBUF;
         if(rdata_tmp[0]==0x02)
           {
              if(rdata_tmp[count]==0x03)
              {rdata_tmp[9]=count+1;return(1);}
           }
         else return(0);
         while(RI==0){if((++ch)>1000)return(0);}
         RI=0;
         ch=0;
       }
  }
  return(0);
}
//接收数据校验码错误;
void weiyi()
{uchar i=0,ch;
   for(i=0,data_tmp[6]=0;i<rdata_tmp[9];i++,data_tmp[6]++)
       {  data_tmp[data_tmp[6]]=rdata_tmp[i];
          if(i>1&&i<rdata_tmp[9])
           {if(rdata_tmp[i]==0x1B)
             {data_tmp[data_tmp[6]]=(rdata_tmp[i+1]&0x7F);i++;}
           }
       }
   for(i=1,ch=0;i<(data_tmp[6]-2);i++)
             ch^=data_tmp[i];                         //验证校验和;
      if(ch!=data_tmp[data_tmp[6]-2])
      {data_tmp[1]=0xcf;xx=02;
           guan_kongzi();                            //出错处理4处
           P3|=0x3C;P1|=0x0C;}
}
//对指令的判断
uchar zhilxy()
{uchar n=0;
if(data_tmp[0]==0x02||xx!=0x00)//对接收指令的判断;
   { switch(data_tmp[1])
       {case 0xc0: n=4;break;                                             //判断焦距指令的并求出指令长度
        case 0xc1: n=6;break;                                             //焦距设定值;
        case 0xc2: n=5;break;                                             //光圈控制;
        case 0xc3: n=5;break;                                             //滤光片控制;
        case 0xc4: n=5;break;                                             //变焦控制;
        case 0xc5: n=5;break;                                             //聚焦控制;
        case 0xcf: n=5;break;
        default: {xx=01;return(0);}                                       //无效指令;
       }
     if(n!=data_tmp[6])
       {xx=03;return(0);}                                                 //数据长度错误;03
     switch(n)
       {case 4: if(data_tmp[1]==data_tmp[2])return(1);break;
        case 5: if((data_tmp[1]^data_tmp[2])==data_tmp[3])return(1);break;
        case 6: if((data_tmp[1]^data_tmp[2]^data_tmp[3])==data_tmp[4])return(1);break;
        default:;
        }
   }
else xx=0x01;                                                            //无效指令;  01
//   xx==0x02;                                                              //校验码错误;02
   return (0);
}

//指令执行;
void zhiling_yingda()
    { uchar i=0,ky;
      switch(data_tmp[1])
       {//case 0xc0:{adc();dlm();jj=((int)(((int)(ad[2][0]))<<2+((int)(ad[2][1]))));jjub[0]=jiaoju1024[jj][0];jjub[1]=jiaoju1024[jj][1];}break;//查表jiaoju1024[][]表格取焦距数值;
        //case 0xc0:{adc();dlm();jj=((int)(((int)(ad[2][0]))<<2+((int)(ad[2][1]))));jisuan();}break;                         //查表jiaoju[][]取焦距对应的数值;
        case 0xc0:{adc();dlm();jisuan();}break;                       //通过计算求焦距的数 8位数值计算;
        case 0xc1:{shedz=(uint)(gaodi8(data_tmp[2],data_tmp[3]));ffind();}break;  //shedz==((((int)(data_tmp[2]))<<8)+((int)(data_tmp[3]))); //焦距设定值=取焦距数值;
        case 0xc2:{ky=data_tmp[2];for(i=0;i<3;i++)kk[2][i]=0x00;if(ky<0x03){kk[2][ky]=0x01;kongzhi();}else {data_tmp[1]=0xcf;xx=0x01;}break;}  //光圈控制;
        case 0xc3:{ky=data_tmp[2];for(i=0;i<3;i++)kk[3][i]=0x00;if(ky<0x03){kk[3][ky]=0x01;kongzhi();}else {data_tmp[1]=0xcf;xx=0x01;}break;}  //滤光片控制;
        case 0xc4:{slg=0;ky=data_tmp[2];for(i=0;i<3;i++)kk[1][i]=0x00;if(ky<0x03){kk[1][ky]=0x01;kongzhi();}else {data_tmp[1]=0xcf;xx=0x01;}break;}  //变焦控制;
        case 0xc5:{ky=data_tmp[2];for(i=0;i<3;i++)kk[0][i]=0x00;if(ky<0x03){kk[0][ky]=0x01;kongzhi();}else {data_tmp[1]=0xcf;xx=0x01;}break;}  //聚焦控制;
        default:  {data_tmp[1]=0xcf;if(xx==0)xx=0x01;}                                                                   //命令字出错
      }
    }

void jisuan()   //dy_changdu()
{
  uchar i;
  int a,b,c,e,d,x;
    for(i=1;i<Fwei;i++)                           //i  的范围随着采样的数据要改
      if(ceduib[i][0]>=ad[2][0]) break;
   if(ceduib[i-1][0]<ad[2][0])    //判断它的下限.
     {a=low2(ceduib[i-1][0],ceduib[i-1][1]);
      b=low2(ad[2][0],ad[2][1]);
      c=low2(ceduib[i][0],ceduib[i][1]);
      d=gaodi8(ceduib[i-1][2],ceduib[i-1][3]);
      e=gaodi8(ceduib[i][2],ceduib[i][3]);
      if(c!=a)
        x=d+(b-a)*(e-d)/(c-a);  //求出测量值;
      else
                                x=74;
      jj=(uint)(x);
      jjub[0]=(uchar)((jj>>8)&0x00ff);
      jjub[1]=(uchar)(jj&0x00ff);
     }
   else
     { x=74;
      jj=(uint)(x);
      jjub[0]=(uchar)(jj>>8);
      jjub[1]=(uchar)(jj&0x00ff);
     }
//中间变量为jj;
  }
//根据设定值和采样值比较进行判断比较
void ffind()
    {  uchar k;
       adc();jisuan();delay5ms();
       for(k=0;k<3;k++) kk[1][k]=0x00;
       if(shedz<3)  {for(k=0;k<3;k++)kk[1][k]=0x00;kk[1][0]=0x01;slg=0;shedz=0;kongzhi();}
       if(shedz>1400){for(k=0;k<3;k++)kk[1][k]=0x00;kk[1][0]=0x01;slg=0;shedz=0;kongzhi();data_tmp[1]=0xfc;xx=0x01;}
       else
         if((jj>=(shedz-2))&&((shedz+2)>=jj)){for(k=0;k<3;k++)kk[1][k]=0x00;kk[1][0]=0x01; slg=0;shedz=0;kongzhi();dlm();}
         else   {  if((shedz-2)>=jj)                    {for(k=0;k<3;k++)kk[1][k]=0x00; kk[1][1]=0x01;kongzhi();dlm();
                                                         if((shedz-2)>jj)slg=1;for(k=0;k<3;k++)kk[1][k]=0x00;kongzhi();}      //焦距电机正传;  调试?
                    else
                    {for(k=0;k<3;k++)kk[1][k]=0x00; kk[1][2]=0x01;kongzhi();dlm();if((shedz+2)<jj)slg=1;for(k=0;k<3;k++)kk[1][k]=0x00;kongzhi();}      //焦距电机反转;
                }
      }

//指令的返回处理和输出
void shuj_chuli()
  {uchar i; sdata_tmp[0]=0x06;
   switch(data_tmp[1])
      {case 0xc0:{
                   sdata_tmp[1]=data_tmp[1];
                   i=sdata_tmp[1]^jjub[0]^jjub[1];
                   if(jjub[0]==0x02||jjub[0]==0x03||jjub[0]==0x06||jjub[0]==0x15||jjub[0]==0x1B)
                       {
                        sdata_tmp[2]=0x1B;sdata_tmp[3]=jjub[0]|0x80;
                        if(jjub[1]==0x02||jjub[1]==0x03||jjub[1]==0x06||jjub[1]==0x15||jjub[1]==0x1B)
                           {
                            sdata_tmp[4]=0x1B;sdata_tmp[5]=jjub[1]|0x80;
                            sdata_tmp[6]=i;
                            if(sdata_tmp[6]==0x02||sdata_tmp[6]==0x03||sdata_tmp[6]==0x06||sdata_tmp[6]==0x15||sdata_tmp[6]==0x1B)
                               {
                                sdata_tmp[7]=sdata_tmp[6]+0x80;sdata_tmp[6]=0x1B;sdata_tmp[8]=0x03;sdata_tmp[9]=0x09;
                                delay5ms();
                                                                }   //九位指令
                            else
                               {
                                sdata_tmp[7]=0x03;sdata_tmp[9]=0x08;
                                delay5ms();
                                                                }                                                         //八位指令
                           }
                     else
                           {
                            sdata_tmp[4]=jjub[1];
                            sdata_tmp[5]=i;
                            if(sdata_tmp[5]==0x02||sdata_tmp[5]==0x03||sdata_tmp[5]==0x06||sdata_tmp[5]==0x15||sdata_tmp[5]==0x1B)
                               {
                                sdata_tmp[6]=sdata_tmp[5]+0x80;sdata_tmp[5]=0x1B;sdata_tmp[7]=0x03;sdata_tmp[9]=0x08;
                                delay5ms();
                                                                }                                                                                    //八位指令
                            else
                               {
                                sdata_tmp[6]=0x03;sdata_tmp[9]=0x07;
                                delay5ms();
                                                                }                                                                                         //七位指令
                           }
                     }
                    else
                     {      sdata_tmp[2]=jjub[0];
                       if(jjub[1]==0x02||jjub[1]==0x03||jjub[1]==0x06||jjub[1]==0x15||jjub[1]==0x1B)
                           {
                            sdata_tmp[3]=0x1B;sdata_tmp[4]=jjub[1]|0x80;
                            sdata_tmp[5]=i;
                            if(sdata_tmp[5]==0x02||sdata_tmp[5]==0x03||sdata_tmp[5]==0x06||sdata_tmp[5]==0x15||sdata_tmp[5]==0x1B)
                               {
                                sdata_tmp[6]=sdata_tmp[5]+0x80;sdata_tmp[5]=0x1B;sdata_tmp[7]=0x03;sdata_tmp[9]=0x08;
                                delay5ms();
                                                                }                                                                                     //八位指令
                            else
                               {
                                sdata_tmp[6]=0x03;sdata_tmp[9]=0x07;
                               delay5ms();
                                                           }
                           }                                                                                                  //七位指令
                       else
                           {
                            sdata_tmp[3]=jjub[1];
                            sdata_tmp[4]=i;
                            if(sdata_tmp[4]==0x02||sdata_tmp[4]==0x03||sdata_tmp[4]==0x06||sdata_tmp[4]==0x15||sdata_tmp[4]==0x1B)
                               {
                                sdata_tmp[5]=sdata_tmp[4]+0x80;sdata_tmp[4]=0x1B;sdata_tmp[6]=0x03;sdata_tmp[9]=0x07;
                               delay5ms();
                                                           }                                                                                              //七位指令
                            else
                               {
                                sdata_tmp[5]=0x03;sdata_tmp[9]=0x06;
                               delay5ms();
                                                           }                                                         //六位指令
                       }
                      }
                     delay5ms();
                                         }break;
        case 0xc1: for(i=1;i<10;i++)sdata_tmp[i]=rdata_tmp[i];break; //原样返回指令:设定值;
        case 0xc2: for(i=1;i<10;i++)sdata_tmp[i]=rdata_tmp[i];break; //原样返回指令:光圈控制;
        case 0xc3:{sdata_tmp[1]=0xc3;                               //输出滤波片的编码指令编写;
                   if(flg==0)dukou1();i=sdata_tmp[1]^bb;                                                //没有进中断读口求bb;
                   if(bb==0x02||bb==0x03)
                        {sdata_tmp[2]=0x1b;sdata_tmp[3]=bb|0x80;
                         sdata_tmp[4]=i;
                         if(sdata_tmp[4]==0x02||sdata_tmp[4]==0x03||sdata_tmp[4]==0x06||sdata_tmp[4]==0x15||sdata_tmp[4]==0x1B)
                               {sdata_tmp[5]=sdata_tmp[4]+0x80;sdata_tmp[4]=0x1B;sdata_tmp[6]=0x03;sdata_tmp[9]=0x07;}        //七位指令
                            else
                               {sdata_tmp[5]=0x03;sdata_tmp[9]=0x06;}                                                         //六位指令
                        }
                  else {sdata_tmp[2]=bb;sdata_tmp[3]=i;
                        if(sdata_tmp[3]==0x02||sdata_tmp[3]==0x03||sdata_tmp[3]==0x06||sdata_tmp[3]==0x15||sdata_tmp[3]==0x1B)
                               {sdata_tmp[4]=sdata_tmp[3]+0x80;sdata_tmp[3]=0x1B;sdata_tmp[5]=0x03;sdata_tmp[9]=0x06;}        //六位指令
                            else
                               {sdata_tmp[4]=0x03;sdata_tmp[9]=0x05;}                                                         //五位指令
                        }
                  }break;
                                                                                                   //滤光片控制;
        case 0xc4: for(i=1;i<10;i++)sdata_tmp[i]=rdata_tmp[i];break; //原样返回指令:变焦控制;
        case 0xc5: for(i=1;i<10;i++)sdata_tmp[i]=rdata_tmp[i];break; //原样返回指令:聚焦控制;
        default: { sdata_tmp[1]=0xcf;
                   switch(xx)                                                                                                    //指令、校验位和数据长度出错输出;
                        {case 0x02: sdata_tmp[2]=0x1b;sdata_tmp[3]=0x82;sdata_tmp[4]=0xcd;sdata_tmp[5]=0x03;sdata_tmp[9]=0x06;break;  //校验码错
                         case 0x03: sdata_tmp[2]=0x1b;sdata_tmp[3]=0x83;sdata_tmp[4]=0xcc;sdata_tmp[5]=0x03;sdata_tmp[9]=0x06;break;  //数据长度错
                         default  : sdata_tmp[2]=0x01;sdata_tmp[3]=0xce;sdata_tmp[4]=0x03;sdata_tmp[9]=0x05;                          //无效命令
                         }
                   guan_kongzi();
                   P3|=0x3C;P1|=0x0C;
                  }
      xx=0;data_tmp[1]=0x00;
      }
   for(i=0;i<sdata_tmp[9]&&i<10;i++)
     send_date(sdata_tmp[i]);
   }
//The end。

点C文件

网友A:
要想不冲突,可以开辟一个接收缓冲区来暂存接收数据,利用中断每次接收一个数据暂存于缓冲区。当接收一段数据时再处理。处理程序不要放在中断里面。现在的处理方式肯定会造成一些冲突的。中断本身是用来处理随机情况的,越简单越好,你显然违背了这个规律。

网友B:
你的接收是靠串口中断
但你发送时就把串口中断关了
当然会收不到数据
C51的串口和422都是全双工的
接收和发送互不干扰
只是你的发送逻辑写的不好
不要用TI来等待,用busy

网友C:
但凡  串口中断  只有 if(RI)   没有 if(TI),  而整个程序中  有收有发。
提问时,又只发单片机的代码,没有对端设备的代码/协议。

那么,都不用看完整的代码,就能知道,出问题是必然的, 不出问题才是偶然的。

网友D:
串行通讯发行冲突是常态。
设计者的任务就是如何防止冲突,解决冲突,使用通讯不受冲突影响。
为此,最常规的方案是,制定一个合理的协议!通讯的各方严格按协议通讯。

网友E:
485是单双工,注意收发不能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