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差分放大电路中 关于运放的偏置

楼主(2022-09-27):
VREF端接了一点电阻R 5.1K,这是抬高运放同相输入端的电压?什么用意?哪个清楚的,详细讲讲

网友A:
VREF(参考电压)一般低于power(电源电压)。共同影响同相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B:
需要你计算一下:
电路的关键,是上下阻值对称,形成电桥。
目的:使得输出电压 = 输入电压 * K + VREF  这里K = 5.1K/(1.2K+0.051K)
例如:你的输入是交流0.25V,设法使K=10,VREF = 2.5V,这样输出就是0-5V了。配合了AD采样0-5V的要求。
VREF起抬高输出电位作用(平移电压)。
5.1K与其它电阻一起,要做成对称电桥,这个公式才成立。5.1K兼做放大倍数调整。

网友C:
引入参考电压可以消除Vos,还可以做到正负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你计算一下:
电路的关键,是上下阻值对称,形成电桥。
目的:使得输出电压 = 输入电压 * K + VREF   ...

5.1K与其它电阻一起,要做成对称电桥-------------不是只要和放大反馈电阻一样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入参考电压可以消除Vos,还可以做到正负电流检测

正负电流检测   这里可是单电源供电!

网友D:
2个5.1k的电阻提供了增益和输出的直流偏置电压,但是这里直流偏置也有增益,不大方便将直流电压调整到中点的地方

网友E:
应该有直流偏置,输入0时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