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双电压比较器模块怎么调试、接线

楼主(2022-09-27):
怎么用杜邦线与电脑、示波器进行连接排插怎么接呐

拜托,急急急急!

网友A:
只有杜邦线就别想了,而且也不说和电脑的什么口进行连接

网友B:
吐槽一下,这年头lm393都用上了SMA接口!

很明显,P1是电源接口,IN1输入和电位器产生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OUT1输出比较的结果,IN2,OUT2同理。
另外你确定是LM393 ?  LM393是通用比较器,可称不上"高速",但圆弧走线和SMA接口确实是"高速"。

网友C:
1、先弄清楚,为何要与电脑连接,想得到什么?
2、先学会示波器的使用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吐槽一下,这年头lm393都用上了SMA接口!

很明显,P1是电源接口,IN1输入和电位器产生的基准电压进行比 ...

拖拉机上高速公路了。土豪就是这么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