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电路中的上拉电阻与下拉电阻等问题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原理图相关问题
液晶模块 LCD1602 DB0-DB7为什么要接上拉电阻?
红外模块光耦在隔离谁和谁?光耦3脚的下拉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温度采集4.7K电阻是为了起到限流和上拉电阻的作用吗?
这个蜂鸣器驱动电路还需要加限流电阻和续流二极管吗?
麻烦各位大佬们了

网友A(2022-09-28):
问题1:看教科书,讲的很详细;
问题2:光耦供电、共地,没有隔离作用,射极电阻是取出信号用的,即射极输出;
问题3:看18B20的手册;
问题4:蜂鸣器电路不需要加限流电阻和二极管。

网友B:
【液晶模块……】
答:与液晶模块无关,是你不看CPU手册,不了解P0口的特点:P0是输出1是,端口出不了5V,需要外部分加上拉电阻。
【红外模块……】
答:隔离未知外界高压,这里主要是人体静电。
光耦3脚的下拉电阻上会得到一个高电平,通常由于后级负载有电阻,所以可以不接。
【温度采集4.7K……】
答:防止与类似P0口通讯,而又不接上拉电阻电路通讯,即提高1电平的硬度。
【这个蜂鸣器】
答:如果是感性负载才需要加续流二极管,蜂鸣器是否是感性的,我希望你查手册得到答案。
限流了,声音会变了,你希望音量小,就加限流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1:看教科书,讲的很详细;
问题2:光耦供电、共地,没有隔离作用,射极电阻是取出信号用的,即射极输 ...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液晶模块……】
答:与液晶模块无关,是你不看CPU手册,不了解P0口的特点:P0是输出1是,端口出不了5V, ...

非常感谢

网友C:
写了简单的说明 麻烦大佬们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电源电路:并联两个电容以滤波。指示灯串联电阻是为了限制电流,保护指示灯。

时钟电路:产生AT89C51工作时所必需的控制信号,在时钟信号的控制下,严格按时序执行指令。本设计为内部时钟方式。AT89C51内部有一个用于构成振荡器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输入端为芯片引脚XTAL1,输出端为引脚XTAL2。这两个引脚跨接石英晶体振荡器和微调电容,构成一个稳定的自激振荡器。晶振的作用是为系统提供基本的时钟信号。单片机时钟电路中两个电容(负载电容/起振电容)的作用是把电能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如果没这两个电容的话,振荡部分会因为没有回路而停振。电路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而且在频率相同的晶振互换时其负载电容必须一致,不能冒然互换,否则就会造成电器工作不正常。11.0592MHz能够准确地划分成时钟频率,所以采用11.0592MHz的晶振。这里负载电容取20-30pF均可,这里取22pF。

复位电路:使单片机恢复到起始状态,让单片机的程序从头开始执行,运行时钟处于稳定状态、各种寄存器、端口处于初始化状态等等。目的是让单片机能够稳定、正确的从头开始执行程序。本设计为高电平按键复位。电容采用电解电容,0.1-22uF均可,这里取10uF。电阻的作用是是控制复位时间。随着持续的加电压就会给电容不断的充电,一直充到电容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源电压VCC(+5V),这时候电容上极板就充满了正电荷(+Q)而下极板就充满了负电荷(-Q),就像一个电源一样。这时候单片机就会进入复位状态,单片机做好了从第一条“命令”开始工作的准备。当单片机由于某种原因其“命令”不听CPU指挥了或者单片机无法下达“命令”,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下按键,此时由于电容两极板间充满了电荷,当按键把两极板连接时,那么上极板的正电荷与负极板上的负电荷进行中和。这个正负电荷中和的过程就是电容放电的过程,为了使放电过程得以“延长”因此加电阻。

AT24C02:掉电存储器。电源突然断开时,用户信息不会丢失,存储当前设定的信息。AT24C02的SCL及SDA引脚连接到AT89C51对应的引脚中,构成了I2C通讯总线,它们通过I2C总线交互。根据I2C电路规范,SCL和SDA均要配置成开漏输出模式,各添加一个上拉电阻,阻值一般为4.7KΩ左右。开漏输出和上拉电阻的共同作用实现了“线与”的功能,即I2C总线通过上拉电阻接正电源。当总线空闲时,两根线均为高电平。连到总线上的任一器件输出的低电平,都将使总线的信号变低,即各器件的SDA及SCL都是线与关系,此设计主要是为了解决多机通信互相干扰的问题。

人体红外感应:红外模块能输出的电流量极少,需要三极管放大。光耦隔离未知外界高压(这里主要是人体静电)。光耦的输入端是一个二极管,加电阻是为了限制电流,不加电阻容易烧毁。但光耦输入端串联的电阻的取值如果太大会导致光耦不完全导通,输出端的等效电阻大,从而限制输出回路中的电流。这里电阻取1K较合适。光耦3脚的下拉电阻的作用是取出信号。

温度采集:接4.7K电阻原因同AT24C02部分。

风扇:NPN驱动电路:输入高电平,三极管导通,风扇转动;输入低电平,三极管截止,风扇不转动。基极和发射极并联电阻的作用是让三极管可靠地截止。
液晶模块:RW1为电位器,用来调整偏压信号以调整液晶显示器对比度。AT89C51的P0口输出必加上拉电阻。
按键:当按键被按下时产生低电平信号。P1.4和P1.5口需要接上拉电阻,4.7K-10K欧姆的上拉电阻,才能保证P1.4和P1.5口引脚在没有按键时是高电平。

LED灯:串联电阻是为了限制电流,保护LED
蜂鸣器:PNP驱动电路:输入低电平,三极管导通,蜂鸣器响;输入高电平,三极管截止,蜂鸣器不响。

网友D:
P0口是开漏输出的,上拉电阻提供了输出1时的高电平

网友E:
复习数电和模电

网友E:
P0不加上拉电阻是无法输出高电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