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干簧管和磁钢电路不太懂 用来检测信号用的

楼主(2022-09-28):
请大家指点一下,是否可以优化一下.

楼主:
电路的作用:磁钢到干簧管的位置时,干簧管吸合,数码管计时停止,数据不动了.

网友A:
干簧管和磁铁就相当于一个开关,放在一起闭合,拿开就断开,没有信号可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干簧管和磁钢用来检测信号用的.

干簧管和磁钢配合用来检测运动件位置开关信号。楼主这原理图画的有点天马行空。通常单元电路集中放置用导线连接,各单元之间用标号表示连接关系。

网友C:
就一个开关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和磁钢配合用来检测运动件位置开关信号。楼主这原理图画的有点天马行空。通常单元电路集中放置用导 ...

这个电路可不可以优化?

网友D:
能够直接连接的元件尽量直接连接,这样便于阅读理解,直接连接困难(交叉线条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标号。

楼主:
请问各位这个电路可不可以优化一下?

网友E:
可以按 7 楼的建议, 进行 第一遍 优化, 然后, 再贴上来,让人帮你 第二遍 优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这个电路可不可以优化一下?

一个简单的电路被你肢解得支离破碎,你要别人怎么给你优化?你的这个电路别人阅读非常困难!

网友F:
你这电路,看半天都看不明白
如果你要别人帮你分析电路,你得考虑一下,别人能不能看得明白你的电路,并不是说你自己知道就行的
电路能不能画成类似于这个样子的呢?这样应该是比较直观的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我的水平只能到这里了,大家不要笑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平只能到这里了,大家不要笑我

干簧管在哪里?另外,没有必要使用339,你只用了2个比较器,8脚封装的393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平只能到这里了,大家不要笑我

初步看了一下,Q5,Q6完全可以省略,LM393可以代替LM339的功能(如果剩下的2个比较器有其他用途就不考虑代替了),LM393的输出灌电流完全可以直接驱动光耦,所以,Q5,Q6可以省略,当然,相应的信号输入端电路+,-端需要对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平只能到这里了,大家不要笑我

光耦的接线肯定有误,C极与E极可能搞反了

网友D:
楼主最好说明一下你这个电路的作用,实现什么目的。有必要使用多组电源吗?

网友D:
楼主使用了4组电源,从你描述的干簧管看单5V电源应该可以实现设计目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其他含义必须使用4组电源

网友D:
另外,干簧管本身输出能力就不错,完全可以直接驱动光耦或者直接给出输出信号,用不着电压比较器!

网友G:
没看明白楼主这个电路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水平只能到这里了,大家不要笑我

有比较器,最好是把比较器分开画
电阻画成一上一下的分压形式,让人看起来就知道这是分压电路
一般是电源在上方,地在下方,不要一下向上,一下向下,一下又向左边,右边的
电路自左向右走,先是比较采样电路,再到比较器的输入,然后是比较器控制器件,比如光耦,三极管之类
你这个电路,只怕是你自己都不一定能看得明白
有的东西,它并是非得要你这样画才行的,但是,你多少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去看一下这个电路
你参考一下,只作为参考,不作为经验传授,还没到那个能教别人怎么画电路的水平,爱好而已

楼主:
我的电路如果更改,程序需要更改吗?

楼主:
我Q5和Q6去掉了,哪怎么连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Q5和Q6去掉了,哪怎么连呢?

串联电阻后接比较器输出端

网友D:
楼主还是说清楚这个电路的实现功能和要求,这样大家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意见

楼主:
各位请看沙发,我以更新!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的作用:磁钢到干簧管的位置时,干簧管吸合,数码管计时停止,数据不动了.

直接使用干簧管就可以了,没必要使用光耦,电压比较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路的作用:磁钢到干簧管的位置时,干簧管吸合,数码管计时停止,数据不动了.

也可以使用霍尔开关代替干簧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和磁铁就相当于一个开关,放在一起闭合,拿开就断开,没有信号可言。

这么简单的电路被你复杂化了!电路的设计不是复杂花销,简洁之上才是电路设计的原则,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尽可能简化电路。不要人为的把简单电路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使用干簧管就可以了,没必要使用光耦,电压比较器!

这样改可以吗?

网友D: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使用电压比较器!你的这个电压比较器输出信号都没有去向有什么用?你是用干簧管动作通过单片机控制计时器还是直接控制计时器?计数器的受控部分是高电平开启计时还是低电平开启计时?控制电平信号高电平电压是多少?12V?5V?3.3V?你可以参考一下我19楼的电路,干簧管动作时在OUT端输出高电平(5V),如果需要低电平,可以将5V端改成GND。蜂鸣器可以不要!这个电路只是一个演示电路,具体电路可以自己参考设计

网友H:
这个电路只是无意义的堆料,可以整个优化掉。只需在干簧管两端引出线接到计数器的控制端,就能实现你的需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只是无意义的堆料,可以整个优化掉。只需在干簧管两端引出线接到计数器的控制端,就能实现你的需 ...

分析到位!只要一个干簧管(霍尔开关也可以)可以解决的问题楼主非要拿一大把元器件来复杂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非要使用电压比较器!你的这个电压比较器输出信号都没有去向有什么用?你是用干簧管动作 ...

我是用干簧管动作通过单片机控制计时器的,蜂鸣器肯定是要的.

楼主:
我优化了一下,大家看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优化了一下,大家看怎么样!

你这样折腾没有任何意义!比较器的作用是获得开关信号,干簧管本身输出的就是开关信号!你执著的非要增加电压比较器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况且你的比较器的输出没有接任何后续处理电路,这个比较器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当然,你如果觉得电路复杂好的话,可以先把干簧管输出的开关信号通过运放变成模拟信号,再使用电压比较器把模拟信号转变成开关信号,这样一来电路会更复杂,可以满足你简单电路复杂化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优化了一下,大家看怎么样!

如果你非要折腾,可以考虑把2脚的干簧管换成3引脚的霍尔开关A3144,这样多一个引脚可以焊接,也把干簧管的触点开关改成了霍尔开关的无触点开关。满足你简单电路复杂化的部分要求,也可以在霍尔开关或者干簧管输出增加几只三极管让电路复杂一些。这样也可以增加电路的故障率,为以后维修增加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