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 12 32系列单片机区别?程序是否通用,GPIO是否一样

楼主(2022-09-28):
各位大佬问一下,stc15系列,12系列,32系列有什么区别?程序是否通用,GPIO是否一样。

网友A:
第一看各个芯片的手册
第二看STCISP软件中的选型项

网友B:
用c51编的程序就是通用的,只是接口有些不一样。

网友C:
差别主要是速度,和个别外设的操作方式。建议使用STC8系列和STC32G系列,速度快得多,外设也比较丰富。

网友D:
STC32系列没用过,STC的8位机基本都一样,只是某些片上外设不一样,不少引脚都是通用的,可以看看数据手册你用的部分,对比一下,不一样的应该有标出来。
ps:我换掉89c52时不知道要配置GPIO,怎么都没反应,还以为焊坏了,结果一看手册直接就标着要配置GPIO

网友E:
不同系列都是不同年份出的,stc16、stc32与其他系列指令集不同,不能直接使用。
其他是否通用具体看寄存器、中断使用情况。

网友F:
这不是技术问题,看一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程序不通用,想都不要想
有的能通用,有的不能,到最后还不是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G:
STC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