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如何实现角弧矩形填充?

楼主(2022-09-28):
protel在进行填充时鼠标拉出的是矩形填充,如何才能使四个直角为角弧。我想用来布不规则的粗导线。

网友A:
我曾问过别人,别人是用画铜皮的功能,一点一点堆积的。很麻烦。其实用大面积敷铜的功能也可以,把网格设置成实心。

网友B:
试试:先画个边框,边框走角弧,而后再填充。

网友C:
放一个禁止布线的外形,直接敷铜,然后再把外形删除就行了
但这要在最后画,不然你再点击敷铜,它就成了原来的形状了